AD10 原理图报错

楼主:
现在用AD10画原理图,元器件重名的时候不会再器件旁边画红色波浪线警告了,AD6.9是有的,为什么啊?是要设置什么规则吗?自己摸索了下在project option里面设置了没反应,求助

网友:
ad10软件破解对了么,,
安装后这种告警不需要设置吧

也可能是属性中元件标号被隐藏

网友:
看下,是否是下图中的error后面没打上对勾

网友:
关键是编译后是否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编译是会有提示报警或错误,这个好像是跟project option里面一个error reportiong的参数components with duplicate implementation是选择报警还是错误。但是这个选项只能决定编译的时候采取什么动作,而我想解决的问题是在原理图修改的时候即时提示错误信息,如上图在元器件的旁边显示红色波浪线。呵呵,好像有点求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我用的是同一个文件来比较的。呵呵

网友:
再帮忙看下另一个问题,下面提示缺少true type font的某个字体,请问要怎么处理。我库里面确实有元件用了这种字体。

网友:
所以说怀疑AD10安装的是否正确呢?
俺的AD9里都有楷体字库,到你AD10就没了呢

网友:
字体的问题是AD6.9的 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其实我在原理图看的时候也有这个,但是有时候打开PCB封装库和PCB3D库的时候会提示。好忧愁

网友:
强迫症,心里作怪,将就用算了,不折腾了。敢问大神都用什么版本,有没有必要用AD10或者论坛里面说的AD1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不是AD软件大神

都是破解软件,,,想换就换

网友:
奇怪的你怎么知道“,,,,库里面确实有元件用了这种字体”
没有说清楚的多了,,到底打开什么时候报错呢?
按照9楼的说法是打开“PCB封装库和PCB3D库的时候会提示”
是不是,在做3D库的时候,其他三维软件比如 UG ,proe等做的元件用的字体转换的时候出现的情况,,,

网友:
我目前也在用AD10,也遇到了你同样的问题,网友说这个AD10的一个BUG.

网友:
果断换回ad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