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竞赛题目----飞行器控制思路与准备

楼主:
1、先买一个四轴飞行器,尽可能大;测试它可以带多重的物体飞行;飞行时间多久; 2、解剖四轴驱动部分(电压调速还是PWM调速);确定驱动信号; 3、拆除飞行器上无用的部分,加装自己的控制板(重量小于 1 测出的允许值); 4、调试基本控制程序,可以起飞、降落、转向; 5、考虑传感器信号的接收方法(测高度、位置、障碍等),做出测量接收电路,调试出结果; 6、模拟一些要求做一个控制程序:例如:在某规定位置起飞,到达一定高度后飞往预定 目标,中间可能有障碍,应避免碰撞,到达位置后降落,看谁的飞行时间最短,且无失误。 7、完成了吗?那好,看具体题目要求参加竞赛吧,得奖应该不成问题! 祝大家顺利!! [ 本帖最后由 zhdy 于 2013-8-28 23:26 编辑 ]

网友:
分析的真透彻

网友:
我想有没有可能是让直接用现成的四轴,加装各种传感器。单片机对遥控器模拟控制,完成要求动作。 四轴相当于小车只是个载体,重点还是对相应信号的检测回馈。

网友:
那个点光源有什么用?

网友:
我们打算就按照楼主的想法来做,到时题目出来再改

网友:
分析的有些道理

网友:
分析不错!

分析不错!就按照这样的练练手

网友:
楼主,四轴飞行器怎么控制他前进飞行后退飞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个电机,转速不同时就会前进、后退、转向。

需要把东西买回来,尽快做一些基本实验,记录原始数据,为比赛组准备。

网友:
1、电机转速超过临界值飞机就升空;
2、控制不同的电机转速,可以改变飞行方向;
3、具体数据需要事先做实验测试,记录原始数据,为以后编程做准备;
4、不要想得太复杂!!!!

网友:
加装自己控制板      就够研究几个月    想的真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自己的控制板才能掌握主动权;

如果没有平时积累,只是那四天,你肯定完不成!

控制板是平时训练时就基本成熟的内容,现在重点是轻型化!!

控制的重点是传感器信号采集与输出控制,取的好成绩的关键是飞行控制规则!!!

网友:
控制芯片的选择

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制芯片,MSP430F149可以吗?

网友:
用你最熟悉的芯片(前提是控制板要足够轻,满足升空要求)

控制板输出控制对象是四个电机,调节转速!

控制规则不用很复杂,但要实用,这是控制的核心,也是成败的关键!!

网友:
感觉不会让我们自己做四轴飞行器,应该是拿它作为一个载体,比如说移动的靶子等。。。。。

网友:
飞控板怎么用?或者是说怎么选?或者是说自己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平时没有准备就不要考虑这个题目了
控制板就是一个CPU加 I/O ,平时训练就应该有。

网友:
果断先照这个思路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坑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好,其实就是小车

网友:
谢谢楼主,请问怎么才能实现飞行器自稳啊?起飞已经可以实现了。另外超声波测距模块和角度传感器都会用到么?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问题是电路板怎么做?怎么样做的和他一样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
理论上讲,四个电机转速相同飞行器就处于稳定状态,
由于器件的分散性,相同的控制信号电机的转速可能会有差异,从而不稳;
这就需要实验微调,具体方法你们自己设计一下,注意记录数据,分析。

究竟会用到什么传感器要看题目的要求,多做几手准备吧,有备无患!

网友:
回复 网友E:

------------
选用大的四轴飞行器提高载重,或者选用贴片器件做控制板减轻重量。

网友:
能够平衡起飞是最大的难点

能够平衡起飞是最大的难点,这是一个xy双轴平衡的问题,当年的跷跷板小车是单轴平衡的问题,要做到动态平衡算法什么的不搞好的话,别想起飞,飞起来也是坠落

网友:
有无用自己的控制板控制飞行器起飞降落的?

有什么问题吗?可以交流。

网友:
LZ,飞控板 可以外接单片机控制吗?我想自己做一个接收机和遥控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
只要能完成规定的功能,你怎么做都可以!面临的困难:
自制控制板重量受限制,除非你自己做四轴飞行器载重能力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pwm调速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
从原理上讲,改变飞行速度通过调节电机转速实现,

根据使用的电机驱动电路考虑调速方法!

网友H:
如果是控制飞行器的题目的话这种做法是很有用的,很好的准备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控制飞行器的题目的话这种做法是很有用的,很好的准备方案~


谢谢认同!

不知道哪些队做出了相应的结果,要是没有基础程序与调试结果支持,完成竞赛任务几乎不可能。

网友:
没有人做吗?有具体问题可以进来讨论!

网友:
这次控制的可能还有什么题目呢?

网友I:
LZ这方法行不通的,在误导大家啊
要使用自己的控制板,没几个月是不行的。
所以不会是自己做飞行器的,只是个载体;关键还是那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这方法行不通的,在误导大家啊
要使用自己的控制板,没几个月是不行的。
所以不会是自己做飞行器的,只是个载体;关键还是那些传感器。

----------------------------------------------------------------------------
请认真看主贴!
开始就说让买四轴飞行器,而不是让你自己做!

没有自己的控制板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不能应付题目的变化。
自己的控制板应该足够轻,可以装在飞行器上,组委会提供的MCU就是
一款很轻的核心芯片,应该稍加接口扩展。

只是建议这样准备,你可以有自己的准备方法,祝你顺利!

网友J:
一个角度都调了好几天  没调出来

网友K:
完全飞不起来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完全飞不起来怎么破

飞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要分析!

我们用自己的控制板(51系列)就可以飞起来,只要电池电量足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角度都调了好几天  没调出来

电子罗盘芯片与陀螺仪芯片用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   就用MPU6050的

网友:
等明天题目公布后,讨论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K:

搞程序来看看撒,我们想把MWC飞控板程序移植过来,但是水平不够,一直没成功

网友:
看题目要求,再看看准备,
要是能按准备完成,获大奖无任何问题!

关键是没有人去做好这样的准备,遗憾

网友:
必须用萨瑞的板子,很是讨厌!!!!!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共享下51的代码。。。实在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共享下51的代码。。。实在纠结了。。。

51代码没用,必须瑞萨!况且要接口一样才能参考代码。

网友:
要不少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