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几天时间学会四翼飞行器可能吗???

楼主:
如题,就这么点时间学会这东东可能咩?更坑爹的是还要重新学过芯片——stm32以上级别或者arm才够用吧?可我只学了52啊我擦。怎么死,怎么死,求各种陪同。

网友:
对于没有玩过的孩子 是个很大的挑战

网友:
还有一个控制题,干嘛死在飞行器上。。

网友:
选择个把握性大点的吧!没多少时间!

网友:
看着这清单实在不清楚哪里还有另一道控制题的影子!好像也只有上一届有两道

网友:
早该学学其他主流的MCU了

早该学学其他主流的MCU了,52已经落后很多了,我大一半个学期学了51然后就转身学stm32了,飞控打算买现成的,其余自己组装,开赛前能程控前后左右飞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回家吧

网友:
到时候可以选其它类型的题目

网友:
回复 楼主:

咱们可以回家了

网友:
回家种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