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做SPWM波滤波出现问题

楼主:
RC,LC都试过了,都有很大的毛刺,利用DDS方式产生SPWM,硬件方面用Timer的捕捉功能输出,这问题困扰了我两个月,求大神指教。

有很大的毛刺

有很大的毛刺

网友:
是用查表方式做的么?
确定下查找表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MATLAB做的256个点,没有问题!

网友:
毛刺的周期和波形周期一致,LZ如果是PWM的方式,可能跟每个周期数据更新的时候处理相关。可能那个时候的输出PWM占空比有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过示波器看,该坏点对应的SPWM波高电平莫名的变大。但是数据装填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