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设计需注意地方

楼主:
一个是时钟。最好使用差分的,可以有源晶振然后单端转差分,可以使用芯片手册推荐的的MC100LVEL16,另外就是AD9854ASQ,最大只能跑300M,一点都不能超,使用50M晶振,六倍频,一般晶振有误差,如果是50.1M就会自动关断,所以最好使用48M(好买)或者49M,不差十几M,另外AD9854功耗大,频率越高功耗越大,注意散热特别开PLL后,09年时候我们就烧过两片AD9852

网友:
真是十分感谢版主的指点啊。。 能不能再探讨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学校买的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少的,使用起来害怕烧了,再去买时间上跟不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买稍微贵点的AD9854ASVZ 或者退而求其次的AD9854ASTZ 跑高频真的要多考虑散热问题,看网上模块,可以在芯片底下地方打孔,可以做过孔(有铜)的话就可以灌锡,然后背面加散热片,这个比封装上面加散热效果好多,不能做有铜过孔就灌导热膏,然后用导热胶片封住孔,然后加散热片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9-2 16:09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机好,检测RSET引脚,如果是大概1.25V(印象是,可以看芯片手册)说明硬件没多大问题了,最多不是时钟及其设置有问题,就是输出电路的小问题,但是如果不是1.25V,是0V,那问题大了,基本芯片很可能烧了,或者你PCB开路之类

网友:
另外 可以在稳3.3V之前加个1A左右的 自恢复保险管,保护电路

网友:
AD9854 100元以下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拆机的,100-130直接一般是所谓散新的,或者比较老年份的芯片(比如03年),一般最好使用07年以后的芯片,可靠些,年份可以从芯片上面刻字型号下面那排 比如0607,就是06年的,另外ASQ已经停产,拆机较多,年份较老,最好买最新的ASVZ

网友:
AD9854的一些设计注意事项,分享给参赛同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神一样的指点,再多来点...
制版,电源有什么特殊的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晶振供电的最好加LC滤波,有条件单独供电。一片AMS(LM)1117-3.3问题,最好参考官方的原理图 PCB

网友:
输出电流最大20MA,但是设置10ma杂散更低,另外最大输出电压不能超过1V,Imax*R最好控制的500m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参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学习滴

网友:
在这里学到知识,获得快乐,结交更多朋友!

网友:
感谢大神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感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AD9854ASQ 买到没!

AD9854ASQ 买到没!
大家好,AD9854ASQ  人人都可以买得起,订购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9&initiative_new=1
免邮,顺丰快递!隔天到!

网友C(2016-04-14):
正在做频率特性测试仪,有很多问题,能加一下qq吗?qq:191606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