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坏问题的探讨

楼主:
调试的时候,PIC单片机总是烧毁,现象是,单片机竟然冒烟了,怀疑是PIC单片机外围电路问题:

一般的单片机的端口都用钳位二极管实现保护的,疑问是:
       一个可能是端口电压可能过高,会导致单片机烧毁吗,
      如果是,那么如果端口是输出I/O方式,如果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12V的高压,会烧毁吗

另一个可能是端口电流过高,导致单片机烧毁,疑问是:
        如果端口是输出I/O方式,如果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12V的高压,会灌入大电流导致烧毁吗

网友:
肯定会烧坏呀。这种电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
电压过高或电流过大都有可能造成单片机烧坏,如果电路中有几种电压,你应该用光耦来隔离,你描述的问题太过于简单,如果你有不明的地方,可以加我QQ:381864376 ,将会给你更好的回答!

网友:
就在论坛里面回吧,大家都来学习一下,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