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FPGA,有几个与verilog相关的问题请教各位高人:

楼主:
1.verilog里的$display系统函数是否能被quartusII9.0支持,在哪里能看到运行的结果?

2.一个半加器的verilog文件如下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abc(a,b,sum,c);
        input a,b;
        output sum,c;

        assign #2 sum=a^b;
        assign #5 c=a&b;
endmodule
输入a,b的波形是周期波形,反相,周期相同,按理说输出sum应该是一直高电平,但quartusII9.0
的仿真结果是周期性出现低电平,约为0.5ns的宽度,这是为什么啊?能不能消除这些低电平?

请高人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仿真里面有延时输出assign #2 sum=a^b;
#2表示延迟2ns输出。
可能和这个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现在都不用这个进行仿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modelsim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