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低通RC滤波器,R和C值得选取?

楼主:
在测试中,我R用1K的电阻,C用的是104电容,时间常数RC=1ms,输入端直流电压为1.989V时,输出端为1.892V。所以怀疑是参数不合理。 这个R、C的参数该如何选择呢? 输入是直流信号!!! 电路原理图如下: [ 本帖最后由 喜鹊王子 于 2013-9-1 09:10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你的输入信号的频率,如果你的输入小于截至频率的话是没有衰减的!可以用波特图看看增益的衰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j与w 这2个参数不知道啊?未知的,如何算

网友:
给个公式有什么用?初学者是不知道如盒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是采集到电池两端的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参数是基本的物理计算,我在上高中时就学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不合理,只有处理恰当与否。

如果你把图中的那个R也作为后级测量的一部分来校准,或者使用大输入阻抗的测量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滤波,是要滤除不需要的波,你现在直流信号,频率是固定的, 你滤什么波!幅度怎么衰减?你的幅度的减小估计也就是纹波等干扰的叠加,RC后干扰变小所以幅值略有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话前呢,先考虑下或者翻翻书,这都不会只能怪你大学白读了!楼主的问题dontium给公式意思也是让自己去看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意思是指,小白们来学习的话,看到了这个和书上一样的公式也是不懂,不会计算的啊
最好能照顾到小白们,你的帖子就对大家很有用处了
大牛们,对你的帖子看都不会看的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懂公式有什么用?
要看在什么场合用对吧?
要看你的信号源的

网友:
如图所示:F<>Fh时,|A|≈Fh/F,也就是说F每增加10倍,A减低10倍,当F趋向无穷大地时候,A也趋向于0;相角趋向-90°。所以得出结论越是高频衰减越厉害,相移越大,只有当F远低于Fh的时候输入输出的电压才是大约相等的;  这里的Fh就是低通滤波器的上限截至频率。

就说这么多了!都是模电的基本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懂就请谦虚些,这种东西我本身无意说的!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能说你是个百度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能说你是个百度通 ,这版主不当也罢!
除了切个公式,上传个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zqjqq88版主也是热心帮助大家回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见过这么热心肠啊,打击别人没读过大学,就他读过是吧!说话注意分寸,都这么大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打击不打击的!就事论事!不针对任何人!如果我言语无意伤到你了我表示抱歉!另外不管我是粘贴还是怎么样只是要回答问题!如果还是看不懂我也表示无奈!

网友:
就事论事,你拿读不读大学说什么事啊?
版主之外的事情,也算回答问题吗?
仅仅就抱歉?如果是真心诚意的道歉,请书面给我道歉!我不接受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我认错人了!我表示以后忽略你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想如何忽略?
我想问问咱们论坛还有人管你没,很嚣张啊!
说话请礼貌用语!
请书面道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都是在坛子学习讨论,不要太在意网友的每一句话。笑笑就过去了,不用那么认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让他给我书面道歉,不尊敬人

网友:
直流信号,那是不是应该是输出输入阻抗的问题?后面的电路是什么?

网友:
哈哈,楼主说的是直流.
搞那么多推论. 25楼说的对,是纯阻抗问题.不是滤不滤波的问题.
电压被电阻吃掉了.要么就是测量的万用表该换了,要么就是后面电路拉了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后面直接接到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了啊,由虚断,应该没有电流才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相关的图都上来大家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加上来了,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楼上所说,我也认为是阻抗的问题:
1. 把电阻换位200欧姆左右试试;
2. 单独拆掉放大器看看;
3. 断开DSP的ADC和电路连接看看;

网友:
看了下添加的电路图

不是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嘛,先去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