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连接到电脑后提示一个未知的USB设备

楼主:
我的c2000 launchpad连接到电脑后提示一个未知的USB设备,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请点击未知设备,右击更新驱动程序,驱动程序从CCS的安装目录下找。例如我的在这个位置:C:\ti\ccsv5\ccs_base\DebugServer\driver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按你的方法 选择自己安装,选择这个文件夹,显示什么都没有

网友B:
重装CCS,在安装选项里记着勾上XDS100

网友:
按照楼上所说    装ccs的时候记得要装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装CCS,在安装选项里记着勾上XDS100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安装的时候勾选了仿真器,而且还进行了launchpadf28069里的板载程序的串口调试,结果第二天突然识别不了设备了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浙江安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源低压接线端子28年。

网址:http://www.safetypass.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安装的时候勾选了仿真器,而且还进行了launchpadf28069里的板载程序的串 ...

请注意安装ccs的时候必须关闭杀毒软件与防火墙,否则可能会出现必要文件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注意安装ccs的时候必须关闭杀毒软件与防火墙,否则可能会出现必要文件缺失。

后来问题解决了,居然是因为公司电脑的问题,因为那天电脑的另一个usb插了个小米的无线网卡,结果这一个usb连仿真器就识别不了;之后把两个usb口对调以后又能够识别了,有时候这问题的解决方式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