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SL下载器给MSP430F168下程序

楼主:
用BSL下载器给MSP430F168下程序,但是提示:“NAK Received”,是怎么回事?给msp430f169下载程序时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查过,168与169的引脚完全一致,就是flash大小不一样,所以下载程序应该也一样的吧

网友:
注意管脚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引脚连接没问题。

网友:
查看了手册,连boot room都是一样的,只能看看软件设置以及板子的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