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AD9854替代芯片声明的分析

楼主:
第一,信号源频率应该不超50或者60M,超60M普通带宽(60M\100M带宽)示波器都不容易看,电路也不好调,所以AD9851(180M),AD9854ASTZ(200M),都 可以使用,第二,正交肯定需要,所以使用AD9851肯定需要用两片,需要同步产生两路正交信号,ADI有文章专门说明怎么操作同步多片AD9851,稍后上传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29 13:39 编辑 ]

网友:
AD9851都可以也可以判断不超过60M

网友:
还有,为什么不提AD9850 AD9834呢,说明频率不低,可以猜最高需要40到60M频率

网友:
使用AD9851 也有优势,比AD9854发热低,调试也更简单

网友:
正交信号有想法

网友:
做控制类应该不会用到AD985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用,放心吧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同意的。。

去年做的微弱信号检测的时候就曾经用2片AD9851做一个产生正交的方波信号,就算用同一个晶振,注意到晶振到时钟端等长布线相位差还是有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的误差。。

网友:
AD9854有可能用在仪器仪表类题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D9854有可能用在仪器仪表类题目吗?同样疑惑

网友:
在这里学到知识,获得快乐,结交更多朋友!

网友:
买的是成型的模块,怎么将两片9851共用同一个ref_clk啊?

网友:
这届做控制的好惨 准备换题目了

网友:
ad9850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影响大不大?我准备这样做,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9854还有0.022度的相位误差,而9851可以准确输出90度

网友:
AD9854有可能用在仪器仪表类题目吗?同样疑惑

网友:
看的很有道理哦

网友:
老师的意思是用9851,但咋还是觉得9854好啊

网友:
说明频率不低,可以猜最高需要40到60M频率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一片9850和一片9851呢,频率反正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我觉得还会用到锁相环,请问锁相环什么型号的好啊,之前没用过模拟的ic锁相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LL要配合VCO使用,也可以买带VCO的PLL 但是一般封装比较难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是高频组用

网友:
一块AD9851就可以产生正交信号吧,OUT和OUTB嘛

同标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根据今年的元器件清单,您觉得会用到锁相环吗,如果能用到,像您说的带voc的pll什么公司的,或者什么型号的芯片好呢?麻烦大神了,谢谢!

网友:
感觉9854还是必要的,可能近百兆的频率

网友:
正交信号不会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