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xds560plus连接不上目标板

楼主:
仿真器:seed-xds560plus
开发板:dsp6455(经测试无损坏)

操作系统:Windows xp
开发环境:ccs3.3
配置过程:
保存退出setup cc并启动ccs,出错:
此时ccs卡死,无法进入界面
想问问是配置得有问题,还是仿真器有问题?
请各位大神多多帮忙啊
!

网友:
CCS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重装一下CCS
如果要检验仿真器是否有问题,可以换一台可以正常运行CCS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A:
大家好,我的CCS5.3的版本。SEED-XDS560PLUS连接不上目标板,重装CCS后,仿真器还是连接不上目标板,CCS/bin路径下xdsfast3.dll文件还是160K的,如何安装xdsfast3.dll文件才会是352k。请大侠指示下。加我QQ 也行:974109691.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的CCS5.3的版本。SEED-XDS560PLUS连接不上目标板,重装CCS后,仿真器还是连接不上目标板,CCS/bi ...

建议你单独开贴,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单独开贴,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你的帖子!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单独发帖,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看到你的问题,可以帮忙一块解决!

网友:
回3楼:
如果无法launch配置文件进入debug界面,说明驱动安装的有问题。是否进行USB or pci和version的切换?
还有系统是否是win7?如果是要用管理员权限操作
设备管理器是否正常识别?

如果还不行,可以给SEED打电话:010-56064538

网友:
我的是仿真器灯亮了,但是点Debug_connect后提示连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