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高频的同志么,乘法器你们都准备的什么

楼主:
做高频的同志们都准备了什么乘法器,没接触过乘法器,买的AD835--250MHZ能行么

网友:
我也是准备买那块芯片,之前用过的AD633估计用不上。。

网友:
已买已发货

买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建议,祝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乘法器比较蛋疼

网友:
交换名片交商友来生意圈吧

网友:
同样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 都准备 些 了 什么 呀? 求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也是做高频的吗,我没有用过乘法器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菜鸟不知道啦,我就买的AD835备用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 菜菜菜鸟,一个暑假 都不知道 忙活什么了

网友:
NE602,差分或单端输入和输出,自带LO振荡器,8脚封装,便宜又好用,建议买拆机的1元一片保证是正品。
除了频率不算太高,混频增益一般,IN P1DB稍微偏低(-4DBM)以外其他没发现什么缺点。
或者MC1496,实验室常用模拟乘法器也行,就是调试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些乘法器能够用在高频情况下吗,我对乘法器不是很了解,感觉做高频的应该用频率范围大一点的

网友:
AD835 AD834都是OK的

网友:
AD835混频接上去就能够用。

网友:
AD834是电流输出的,不好用。NE602和612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专门拿来做混频的。AD835就不一样了,但是835好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AD835中的比例电压U 是来自哪里的?

网友:
楼主 你知道怎样用AD9851实现 信号正交吗?

楼主 你知道怎样用AD9851实现 信号正交吗?是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