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可以用AD9851代替AD9854,那

楼主:
那AD9850可以代替AD9851 ,那可不可以用AD9850 呢? 听说要做正交,两片AD9851能实现的 ,AD9850两片也可以吧? 请问能用AD9850吗?比AD9851便宜好多啊

网友:
AD9850 最高主频只有125M,而且不带P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此之外没有区别了吧?比赛时的要求应该没有那么高的频率 平时用的DDS模块,频率到30M以上时波形基本很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