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wince下的usb音频设备驱动总结

楼主:
转自:http://blog.csdn.net/alien75/archive/2009/10/26/4729398.aspx

在做usb audio设备驱动开发前我还不知道有usb audio device class,以为这是个HID类型的驱动,开发起来应该容易实现,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幸亏之前有开发过mass storage固件程序,又了解过OV511的usb camera驱动,所以尽管多花了点时间,中间也出现了波折但还是完成了开发。完成开发后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对USB协议、音频处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也 算是收获一吧;因为之前没做过,在开发过程中我有40%的时间是用在思考如何进行、10%的时间用于将思路文档化、50%的时间编码,发现这样效率还不 错,人也没那么累,也算是收获二吧。

一、在总结开发经验的时候,先温习一些基础知识点做铺垫。
1、usb协议
(1)USB设备通过描述符来描述其功能,标准的USB设备有5种USB描述符: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
(2)USB设备可以看作提供了多个串口的设备,依据USB的规范,我们将每个串口称作端点(Endpoint),要和这个端点通信,我们就要打开到这个端点的连接,这个连接就是管道(Pipe)。
(3) 由于一个设备可能要适应多种情况,端点的设置会有多套,以备使用。端点设置称为接口(Interface)。USB设备展现给我们能够找到的东西就是这些 Interface,我们选择要用的Interface,就可以找到Endpoint,再打开Endpoint,就可以传输数据了。所以,在驱动程序开始 的时候,需要记录下这些Interface。
(4)打开端点之后,就可以像串口一样进行数据传输了。USB有4种不同类型的传输方式:控制传输 (Control Transfer),批量传输(Bulk Transfer),中断传输(Interrupt Transfer)和实时传输(IsochTransfer)。象audio和viedo这种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就要用实时传输。

2、usb设备驱动
(1)HID、usb audio class device、usb video class device、mass storage这四种设备可以开发通用的设备驱动,只需要修改VID和PID即可。
(2)对于一个USB设备的流驱动,除开实现流驱动接口外,还需要实现USBInstallDriver、USBDeviceAttach、USBUnInstallDriver这三个函数以及设备拔出的回调函数。

3、音频处理
(1)PCM编码方式:脉冲编码调制PCM(Pulse Code Modulation),其实就是将声音数字化进行传输。也是最常见的方式 。具体原理可以从网上查询。
(2)PCM文件:模拟音频信号经模数转换(A/D变换)直接形成的二进制序列,该文件没有附加的文件头和文件结束标志。
(3) 傅立叶变换:数字信号处理领域一种很重要的算法。傅立叶原理表明:任何连续测量的时序或信号,都可以表示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的无限叠加。而根据该原理 创立的傅立叶变换算法利用直接测量到的原始信号,以累加方式来计算该信号中不同正弦波信号的频率、振幅和相位。和傅立叶变换算法对应的是反傅立叶变换算 法。该反变换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累加处理,这样就可以将单独改变的正弦波信号转换成一个信号。因此,可以说,傅立叶变换将原来难以处理的时域信号转换成了 易于分析的频域信号(信号的频谱),可以利用一些工具对这些频域信号进行处理、加工。最后还可以利用傅立叶反变换将这些频域信号转换成时域信号。
在数学可以认为:任何波形都可以用多项式来表示,就是说可以进行数学运算。
(4)人耳能听到的声波范围是200hz-20Khz,声音信号中的噪音一般是在低频段(比如500hz以下),通过傅立叶变换后将此部分消除再逆转换回去,就可以达到去噪的目的
(5)WINDOWS下对音频的处理,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即音频的输入、输出,和ACM压缩处理。

4、音频驱动
(1)音频驱动通过一个wave api manager的模块与上层应用打交道。具体结构图可参考MSDN
(2)音频驱动处理的就是PCM数据流。因为设备的I/O采样率已经是预先设置好一个值了,因此对于上层应用要求的不同采样率要进行转换,此时用线性插值算法来保证转换后声音不失真。
(3)AC97音频驱动结构功能分析。

二、设备分析
通过将此设备接到PC上,用工具软件bushound和usbview分析出此设备的信息,它有四个接口(端点配置)如下:
1、接口0:音频控制,使用端点0,用于调节音量等操作,class为1(Audio),subclass为1(Audio Control)
音量调节过程:缺省是接口0,发送SET CUR指令及音量大小值。因为改变音量后会响一下,发送SET INTERFACE从接口0切换到接口2,然后往接口2发送音频数据(PCM格式的WAVE文件),最后发送SET INTERFACE从接口2切换回接口1。
2、接口1、2:音频流输出(SPEAK),使用端点1,class为1(Audio),subclass为2(Audio Streaming),前者bAlternateSetting和bNumEndpoints均为0(zero bandwidth),后者均为1
3、接口3、4:音频输入(MIC),使用端点2,class为1(Audio),subclass为2(Audio Streaming),前者bAlternateSetting和bNumEndpoints均为0(zero bandwidth),后者均为1
4、接口5:HID,使用端点3。未使用,class为3(HID),subclass为0
5、Data Format Type
输入是单声道、8Khz采样率、16位的PCM,端点最大传输值是16字节;输出是双声道、48Khz采样率、16位的PCM,端点最大传输值是192字节
6、接口1、2和3、4有Alternative接口,是为了启动/停止MIC或SPK而准备,usb audio device class规范要求实现zero bandwidth的接口。因此要实现此设备的录音和播放只需要操作这几个接口即可。

三、实现步骤及思路
第一步:参照usb print实现驱动,在驱动中提供自定义的IoControl控制码供应用程序调用来实现操作设备的目的,因为它跳过了waveapi所以不具有通用性,这主要是为了测试设备使用,同时加深对USB设备开发的理解并积累经验。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参照wavedev驱动,这样做出的驱动应用程序只需要调用waveapi系列函数就能实现操作设备的目的,具有通用性。
第三步:实现平台多音频设备的切换。

四、开发中的重点问题
第一步
(1)采样到的PCM文件在PC上播放有加快现象
原因:播放加快是因为数据丢失。因为驱动的 读控制码这个地方只是简单地投递一个实时传输请求,应用程序循环调用自然就有缓冲区溢出的问题。改成驱动中用线程结合事件和信号量,最多可投递5个实时传 输请求进入内核的异步等待队列,引入双端循环队列来管理缓冲区就基本上不会有数据丢失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dwLen数组赋值不能超过端点的最大传输,这 点在MSDN也是有说明的。
(2)采样到的PCM文件在PC上播放有噪音现象
原因一:此设备一次传送960字节(即10ms),因为输 入端点的包大小是100,所以我的Frame数组是100*10,但是数据到来是并不是由Frame[0]开始填,而是每个Frame都填96,这样在生 成PCM文件的时候就会每隔96字节多出4个0,将Frame数组改成96*10后,噪音要小多了。
原因二:此音频设备是USB的5V供电,开发板的5V电源还接了其它使用,受硬件原因的影响有噪音存在。换到产品设备上试验基本上无噪音。
(3)多拔插几次就会出异常
在设备拔出的回调函数中,对于之前分配的内存、事件、信号量及打开的管道没有做回收或关闭操作。

第二步
对于wavedev结构的驱动的修改,我们只需要关注与硬件相关的几个部分,那就是hwctxt、wavemain部分,其它通用部分中只需要修改devctxt中的设备名即可。
(1)几个重要函数的说明
SetRate:设置进行线性插值算法的初始值
Render2:线性插值算法,分别对8位、单声道、立体声进行采样率转换。
TransferBuffers:对于输入将数据从DMA缓冲经采样率转换后搬移到应用缓冲,对于输出将应用缓冲经采样率转换后搬移到DMA缓冲
(2)WAV_INIT参数的修改
对 于缺省的音频设备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会加载。根据WAV_INIT参数可以得知设备管理器是通过RegisterDevice来加载的,但对于USB音频 设备因为是通过USBDeviceAttach动态加载的,它跳过了设备管理器,加载驱动用的ActivateDevice会传递不同的参数,因此需要修 改WAV_INIT参数(或者改成用RegisterDevice,不过MSDN推荐用前者)

注:此处修改一下,对于WAV_INIT参数的理解是错误的,设备管理器实际上通过ActivateDeviceEx来加载,传递给流驱动接口XXX_INIT其实都是一个Active的注册表项路径。
(3)DMA操作的修改
不 管是AC97还是IIS音频驱动,其过程都是通过有限状态机来进行状态切换。数据传输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使用双缓冲,作用是一个由DMA负责传送,一个由 CPU做数据搬移。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两个缓冲区都填满,但只有一个交给DMA,在IST中进行接下来的数据转换和搬移,这样就可以保证传送的连续性,避免 数据搬移的时候DMA空置停机。因为DMA传输是不占用CPU的,所以在CPU进行数据转换和搬移的时候DMA也在进行,这样codec一直有数据播放就 不会有播放停顿现象。
在Usb音频驱动中是没有DMA而是实时传输,如果想完全照搬DMA的工作原理,通过创建一个传输线程来模拟DMA,不管传 输缓冲区开多大,在传送回调函数激活IST进行数据转换和搬移时,codec已经播放完数据,IST完成数据转换和搬移并通知传送线程投递新请求这整个过 程都会占用CPU其中是有延时的,因此会造成播放停顿现象。因此只能完全抛开DMA的工作机制,采用第一步中实现机制,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对于起停 DMA只需要保留其接口,内部实现改为切换USB的接口就能实现起/停音频设备。

第三步
可以用waveInMessage、waveOutMessage来实现音频设备的切换,另外如果确定设备已连接可以在waveInOpen、waveOutOpen中直接指定设备id。关于这个可以参照WINCE自带的Bluetooth中关于音频设备切换的代码部分。

五、存在问题

1、想在插入的时候在WAV_INIT切换为默认,拔出的时候在WAV_DEINIT切换回去,但是没有起作用。估计此时驱动还没加载完,还是要放到应用程序中,通过其它方法来动态切换了。

2、在USB音频设备拔出的消息通知函数中把默认设备切换回去,再重 新插入从调试信息看驱动加载,WODM_OPEN也调用了,但是播放无声音。如果多拔插几次在Active下生成的项不会被删除,只是把项下面的值删除 了,我看了PRIVATE目录下DeactivateDevice源码注释中说明:如果项不能删除,就会删除项下面的键值以确保此项意外地被重复利用,但 是没说明为什么不能删除项。而且多拔插几次后device.exe和coredll.dll就会出现熟悉的大堆DataAbort错误提示。是不是设备管 理器或者USBD没有完全释放完与设备有关的内核资源?

关于此问题的说明及解决方案:

(1)刚开始一直以为是内存泄露问题,甚至认为OHCI驱动有 BUG。从出错的地方定位看来,主要是出现在usbd、ohci的驱动如PIPE、USB设备链表或device.exe的设备链表的访问出错,分析可能 是拔出的时候内存没有回收就插入申请新内存,而我这个USB设备因为有好几个管道要打开内存资源可能不够用,我加大PDD层中OHCI的DMA内存问题依 旧。
(2)接下来我发现在插上USB音频设备加载驱动后会接着调用WAV_OPEN,但是我不知道这是谁在打开设备(是WAVEAPI还是 PM?),在拔出的时候却没有调用WAV_CLOSE,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缺省的音频设备一直在运行,所以CreateFile后不需要 CloseHandle。这样的话USB音频驱动通过WAV_OPEN打开的句柄一直得不到释放,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造成多次拔插后出出异常?
(3) 通过分析WAVEAPI,终于明白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为什么会有WAV_OPEN了?第一次是PM,它取设备的电源属性,然后WAV_CLOSE。第二次 是WAVEAPI,它需要设备句柄,因为WAVEAPI和音频驱动是通过DeviceIoControl通讯的,所以打开后是不会关闭的。
我从一 个国外的网站看到有人说的,原文如下:Note that in general CE hasn't been well tested for hot-unplug of audio devices。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WAVEPAI打开音频设备后是不会释放句柄的。
(4)通过借鉴 mass storage的方法,我把USB音频驱动按功能拆分成两个DLL:WAV.DLL和USB.DLL,前者是音频处理实现,系统启动时加载;后者是USB 处理部分,提供USB设备操作函数接口给WAV.DLL(延迟加载)在设备插入的时候由USB.DLL通过fastcall方式将USB设备上下文传递给 WAV.DLL,拔出的时候将WAV.DLL中的USB设备上下文赋为0。
这样的话在WAV部分是一直存在并与waveapi交互,当涉及到 USB设备操作的时候先判断USB设备上下文是否不为空,否则不做处理直接返回TRUE,设备无关部分因为符合wavedev结构也不会有问题。即使 USB设备拔下,在应用程序切换两个音频设备并播放的时候不会有问题,录音的话可能要做一点改动。
这样做效率可能会降低,但是目前也想不到其它好办法。另外我考虑在WAV.DLL中增加一个线程来判断USB的拔出和插入,这样可能实现自动切换而不需要应用程序来切换。

3、录音的音量播放出来偏小,如果每次都要到控制面板去改很麻烦。考虑用API或者USB的命令来实现

关于此问题的说明及解决方案:

因应用程序需要的是8Khz+8bit+mono的数据,而设备是16位所以在进行转换后变成unsigned的PCM,其值是110到140之间,振幅只有30;通过增益处理:现值=(原值-100)*4,振幅达到120达到音量放大效果。进行增益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溢出

4、此设备为USB组合设备,功能是音频(usb audio class)和HID,音频功能包括一个接口实现录音,一个接口实现播放;HID包括一个接口实现键盘,一个接口实现鼠标。HID这一部分通过调试发现并 没有被系统识别,现象是USBHID.dll、KBDHID.dll没有加载,将这个设备放到PC则一切工作正常,另外一个相同功能的复合设备HID工作 正常。有可能wince不支持组合设备吗?

六、引用文章
1、PCM文件格式简介
http://blog.csdn.net/c0ffee1982/archive/2007/11/19/1892319.aspx
2、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
http://blog.csdn.net/wjw2586121/archive/2009/05/02/4142352.aspx
3、WINDOWS下对音频的处理过程
http://blog.csdn.net/vavale/articles/306481.aspx
4、wince音频驱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bca2a0100ct4h.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5、AC97+WM9715音频驱动开发
http://i.cn.yahoo.com/ROCKFAN_1986/blog/p_35/
6、音频驱动中采样率转换的线性插值算法说明
http://topic.csdn.net/u/20090629/14/99352117-12b9-41ce-ba2b-b3d937bacb8e.html
7、WINCE声音驱动模型概述
http://blog.csdn.net/cnhighway/archive/2009/03/18/4001945.aspx
8、解决双音频设备切换问题
http://blog.csdn.net/embest_mhq/archive/2009/04/01/4041860.aspx
9、如何得到系统音频设备列表
http://topic.csdn.net/u/20081006/17/609326BB-A166-4733-A3FE-E68AC9A56811.html
10、WinCE USB Audio/Video Driver
http://blog.naver.com/PostView.nhn?blogId=mkson69&logNo=30031777873&widgetTypeCall=true
11、How To Stream Isochronous Data Over Universal Serial Bus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7434/e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