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高频和放大类题关于AD9854和AD9851的问题

楼主:
求助!!! 我想问一下清单中的 AD9854 DDS芯片 会应用到高频和放大类的题目中吗,而且我觉得高频应用AD9854应该只会用一个输出正弦信号/时钟信号的功能吧,可以用两个AD9851替代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主要是AD9854买不到,就想着买AD9851来先准备起来

网友:
AD9851应该是足够了,两片,两路正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两片AD9851可以同步时钟后可以输出正交信号,而且9851的调试比9854简单,电路模块易制作,9854网上模块较贵,而且功耗发热都很大。用9851替代9854做好时钟同步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我上传ADI官方同步多片AD9851的文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9413-1-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可以买tb上的AD9850的模块然后把芯片换成AD9851,把晶振换成30MHZ是不是就能用了,貌似没有现成的AD9851模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 成品模块不一定能用,第二网上模块都是单路的,不好同步,就算同步因为晶振差异也会出问题,AD9850 网上原理图 PCB都能搜索到,还是得自己画画比较好

网友:
放大类题型

请问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吗?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