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稳压设计

楼主:
工作台有直流28V电压源,单相115V电源,想做个供电箱,2路输出28V,一路输出115V,想问下高手,可不可以在115V电路和28V电路中设计稳压电路,合适不?咋设计,本人关于电路是小白,谢谢大家的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首先要看你需要的电源功率、精度、纹波参数等,其次要看那个28V电压源和115V电源的驱动能力是否能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作台上要求有两路直流28V电源和一路交流115V电源,现在要求稳压。这是我对楼主要求的理解。
当然可以做到。但电源设备输出端电压稳定和工作台插座上电压稳定是两回事。如果电源设备供电给多个工作台,布线必定比较长,那么只能做到电源设备输出端电压稳定,各工作台上电压则没有电源设备输出端稳定。当然,如果每个工作台上一台电源,那么电源输出端就在工作台上,二者就是一回事。
交流115V,若是取自工业电网,频率要求或者可以与工业电网相同,可以加交流稳压器使其稳定(各种交流稳压器性能相差很远)。若频率要求不同,则必须使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