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推挽输出是如何生成想要的直流电压的?

楼主:
如图所示,我不理解在11和14脚输出的电压是如何通过变压器生成12V和+-15V的电压的,其实我就是看不懂这个电路11和14脚后面是怎么工作的,有没有人能帮我解下疑惑啊?

SG3525的应用

网友:
请问楼主变压器怎么设计?

网友:
把图帮你帖上来

网友:
11、14脚输出互补的PWM脉冲,驱动两个MOS管,它们轮流导通,形成交流信号,由变压器次级整流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SG3525 Pin11,14各自如何生成包含两路互补正负部分的PWM波形。也就是每个PWM波形均幅值范围是从某一副值打正值。如何调整正负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SG3525 Pin11,14各自如何生成包含两路互补正负部分的PWM波形。也就是每个 ...

脉冲幅度只能靠改变电源电压来调整。

网友A:
但是我想控制PWM波负的量,例如,我希望对-10负到+15伏的PWM改为-8伏到+17伏等。它们的绝对值同电源电压有关,这里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想控制PWM波负的量,例如,我希望对-10负到+15伏的PWM改为-8伏到+17伏等。它们的绝对值同电源电压有 ...

作为PWM控制,一般是它的占空比受控,而非它的电平。它的输出电平,使受控的开关管处于要么开、要么关的状态,而不是处在开和关的中间状态,如果要控制电平的高低,就不要使用PWM控制器。

不知道你想控制PWM波负的量,例如,我希望对-10负到+15伏的PWM改为-8伏到+17伏等” 将这个功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就是用在IGBT驱动,有时根据不同IGBT我想让关闭的负电压小一点。

网友:
你使用的3525是单电源供电,没有负压的。

如果想改变正驱动电压,可以改变它的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