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段xmega项目中的代码

楼主:
extern uint8_t waitingF,waiting1sCnt;
uint8_t _0to7Random;//异或模板号,0-7随机数
void ui_waiting(void)
{
char  str[12];       //显示用

_0to7Random=rtc_get_time()%8;//产生异或模板号
generate_security_code(_0to7Random);//根据模板号选定一组异或模板(密钥)

//显示固定不变的信息
snprintf(str,sizeof(str),"%d%d%d%d%d%d%d%d%d%d%d",id[0],id[1],id[2],id[3],id[4],id[5],id[6],id[7],id[8],id[9],_0to7Random);
disp_str_12x12("TIME PASSED",0,50,&biFont12x12);
disp_str_12x12("ID:",0,103,&biFont12x12);
disp_str_12x12(str,18,103,&biFont12x12);
disp_str_12x12("Name:Rose White",0,115,&biFont12x12);
ui_disp_waiting_recording(26,25,0);
ui_disp_colon(46,60);
ui_disp_colon(70,60);
disp_bluetooth_icon(99,0);

disp_date_time_sub();        //第一行动态显示日期、时间
disp_bat_icons(cal_bat_val(get_bat_volt_ad()));  //动态显示电池剩余量
disp_str_16x32("00",30,60,&biFont16x32);
disp_str_16x32("00",54,60,&biFont16x32);
disp_str_16x32("00",78,60,&biFont16x32);

waitingF=1;
tcIntFlag=0;
timer_start_1div2_s();
fat_creat_files();

//Method 1、
while(waiting1sCnt<30)delay_us(1);//此处的delay_us(1)用来解决GCC与标准C兼容性导致的逻辑不同问题!
cpu_irq_disable();
disp_clr(26,25,80,20);
waitingF=0;
waiting1sCnt=0;//进入recording前清零,以便下次记录前同样等待30s
return;

//Method 2、
//while(1)//while与if嵌套使用时,与标准C不兼容
//{
  //delay_us(1);//解决GCC与标准C兼容性导致的逻辑不同问题!
  //
  //if(waiting1sCnt>=30)
  //{
   //disp_clr(26,25,80,20);
   //waitingF=0;
   //return;
  //}
//}
//------------------------------mcu/嵌入式交流群【84227449】,加群验证码【mcu】---------------------------------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各位特别留意GCC编译器,编译优化可能产生与预期不同的逻辑!!特别适合循环语句里嵌套条件语句的情况!!

网友:
xmega和mega有很大不同吗?

网友:
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入手xmega,mega我没有深入研究,之前考虑功耗问题,我对比过二者的睡眠模式,差别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