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tlab 中的Simulink 自动生成DSP可运行的C代码 的问题

楼主:
大家都知道Matlab中的Simulink 可以自动的生成DSP可以运行的C代码。但是,我生成之后,在买来的开发板上运行不出希望的结果。
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就是产生PWM波的一个模型,生成的代码倒是不少。在CCS中自动生成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编译通过,但下载到开发板上就不能Work。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硬件配置有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不胜感激。
from Demos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比较难以确定问题产生在什么地方,不过你既然有CCS环境,建议直接使用CCS调试开发板,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

网友:
回复版主

对,您说的很对,我现在做的事就是用CCS调试开发板,但是Matlab自动生成的代码比较复杂,我修改起来有一定难度。Cmd文件需要修改的,但是我又不是很会弄,很愁人……唉。anyway,谢谢您,很感谢您的回答,我看到了一线曙光,乐观嘛,哈哈……Thank You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您说的很对,我现在做的事就是用CCS调试开发板,但是Matlab自动生成的代码比较复杂,我修改起来有一定难度。Cmd文件需要修改的,但是我又不是很会弄,很愁人……唉。anyway,谢谢您,很感谢您的回答,我看到了一线 ...

根据弄的秒数,弄是不是用的CCS3.3版?如果是,恶估计是农的管脚设置悲催

网友:
管脚设置,就是指映射到外设的地址咯?我再查看下,ThX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于模型的设计:MSP430/F28027/F28335DSP篇 [平装]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 ... 2&pf_rd_i=8992540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