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AD转换精度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430F149 AD转换后的误差在0.3V,这个在430的误差范围内吗,有真么大?
另外在中间加电压跟随会提高精度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参考电压准不准??

网友:
这个精度肯定是不可以接受的偏了0.3V,还是0.3V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0.3V抖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内部2.5V呀

网友:
抖动这么大。。首先内部基准肯定是不准的。然后把你的信号滤滤波,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信号本身的抖动。然后在软件上滤下波

网友:
误差不会有这么大的,尤其是抖动型,检查系统电源以及PCB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肯定不是12位AD的精度,即使单片机内部的AD不稳也不应是这个效果  我的单片机12位AD出来都算调得不怎么好了,也最大漂7、8个毫伏左右 所以 首先你采样工作时用万用表校准一下基准电压,然后进行软件滤波一下,个人觉得中值滤波比较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用内部的参考源
还有你用的万用表准不准?
你要是手头有DA的话,用DA输出,AD采样,看看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