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设计疑问

楼主:
请教有经验的前辈,在绘制封装时,用ADD命令与用shape命令来画框图有
什么区别,哪些层需要用add来画,又有哪些层需要用shape命令来画呢?

网友A:
add添加的是边框,shape添加的是一个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d添加的是边框,shape添加的是一个区域

是的,这个在百度问问里面有人是这么说的,那具体比如说在装配层、丝印层哪一个呢?

网友:
Add菜单,
Line:用于画非电气特性的各类指线,此命令在建封装及调丝印时用得较多,具体画在哪个层面上须根据具体情况结合Control Panel >Options进行层面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d菜单,
Line:用于画非电气特性的各类指线,此命令在建封装及调丝印时用得较多,具体画在哪个层面上须根据具体情况结合Control Panel >Options进行层面选择。

受教了。最近才开始学画电路板,虽然版主说的我不是很懂,但还是很感谢您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