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K方式的那种简单收发用315M还是433M好?

楼主:
请问ASK方式的那种简单收发用315M还是433M好?就是那种超再生接受的,市场上几块钱一对的那一种
关于我们国的ISM频段的具体详细使用情况不清楚,哪位知道的说说?
考虑周全的话,是不是也要考虑下使用315还是433?以避开干扰?
再加上其它的可能的综合考虑,到底选那种频率好呢?
想到了,随便问问
想再买几个玩玩,不知道那种频率的好

网友:
315M和433M的区别就是做成产品的时候要注意你的东西是在哪卖的.
315M的频段在国内可以使用;(这里是错误的,如果你不小心看到请无视它,在这里向各位看官深表歉意。)
433M的频段在欧美可以使用;(这个应该是国际通用的频段,具体信息见ISM频段
自己玩的话,随便哪个都可以,不过这个东西不是太好弄,特别是天线的调整比较讲究,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很难调.我调了好多,都不是太稳定.还得继续修改设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433M是国际通用的ISM频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又百度了下,发现其实315MHz在我们国家也是非法频段。但是只要你功率不超过1W都没关系的,主要是你的信号不要对别人产生影响就可以了。就不会有人查你了。
一开始写那个,是我最近在弄这个东西,人家要433的,说是欧美那边用这个频段,我在X宝搜的时候,主要的都是315的,然后可以定制433的,这样我就潜意识的以为315M是在我们国家用的,433M是欧美那边用的。
最后差点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在这里向你深表歉意。

网友:
ISM频段(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主要是开放给工业、科学和医用3个主要机构使用的频段。ISM频段属于无许可(Free License)频段,使用者无需许可证,没有所谓使用授权的限制。ISM频段允许任何人随意地传输数据,但是对所有的功率进行限制,使得发射与接收之间只能是很短的距离,因而不同使用者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在美国,ISM频段是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定义出来的,其他大多数政府也都已经留出了ISM频段,用于非授权用途。目前,许多国家的无线电设备(尤其是家用设备)都使用了ISM频段,如车库门控制器、无绳电话、无线鼠标、蓝牙耳机以及无线局域网等。

RFID工作频率的选择,要顾及其他无线电服务,不能对其他服务造成干扰和影响,因而RFID系统通常只能使用特别为工业、科学和医疗应用而保留的ISM频率。ISM频段的主要频率范围如下。

1.频率6.78MHz

这个频率范围为6.765~6.795MHz,属于短波频率,这个频率范围在国际上已由国际电信联盟指派作为ISM频段使用,并将越来越多地被RFID系统使用。

这个频段起初是为短波通信设置的,根据这个频段电磁波的传播特性,短波通信白天只能达到很小的作用距离,最多几百公里,夜间可以横贯大陆传播。这个频率范围的使用者是不同类别的无线电服务,如无线电广播服务、无线电气象服务和无线电航空服务等。

2.频率13.56MHz

这个频率范围为13.553~13.567MHz,处于短波频段,也是ISM频段。在这个频率范围内,除了电感耦合RFID系统外,还有其他的ISM应用,如遥控系统、远距离控制模型系统、演示无线电系统和传呼机等。

这个频段起初也是为短波通信设置的,根据这个频段电磁波的传播特性,无线信号允许昼夜横贯大陆联系。这个频率范围的使用者是不同类别的无线电服务机构,例如新闻机构和电信机构等。

国内绝大多数RFID工作频率在13.56MHz(另一工作频率为125-135KHz).

3.频率27.125MHz

这个频率范围为26.957~27.283MHz,除了电感耦合RFID系统外,这个频率范围的ISM应用还有医疗用电热治疗仪、工业用高频焊接装置和传呼机等。在安装工业用27MHz的RFID系统时,要特别注意附近可能存在的任何高频焊接装置,高频焊接装置产生很高的场强,将严重干扰工作在同一频率的RFID系统。另外,在规划医院27MHz的RFID系统时,应特别注意可能存在的电热治疗仪干扰。

国内很多遥控玩具工作频率在27MHz.

4.频率40.680MHz

这个频率范围为40.660~40.700MHz,处于VHF频带的低端,在这个频率范围内,ISM的主要应用是遥测和遥控。

在这个频率范围内,电感耦合射频识别的作用距离较小,而这个频率7.5m的波长也不适合构建较小的和价格便宜的反向散射电子标签,因此该频段目前没有射频识别系统工作,属于对射频识别系统不太适用的频带。

5.频率433.920MHz

这个频率范围为430.050~434.790MHz,在世界范围内分配给业余无线电服务使用,该频段大致位于业余无线电频带的中间,目前已经被各种ISM应用占用。这个频率范围属于UHF频段,电磁波遇到建筑物或其他障碍物时,将出现明显的衰减和反射。

该频段可用于反向散射RFID系统,除此之外,还可用于小型电话机、遥测发射器、无线耳机、近距离小功率无线对讲机、汽车无线中央闭锁装置等。但是,在这个频带中,由于应用众多,ISM的相互干扰比较大。

国内很多RFID也用这一UHF频率.

6.频率869.0MHz

这个频率范围为868~870MHz,处于UHF频段。自1997年以来,该频段在欧洲允许短距离设备使用,因而也可以作为RFID频率使用。一些远东国家也在考虑对短距离设备允许使用这个频率范围。

7.频率915.0MHz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频率范围888~889MHz和902~928MHz已可使用,并被反向散射RFID系统使用。这个频率范围在欧洲还没有提供ISM应用。与此邻近的频率范围被按CT1和CT2标准生产的无绳电话占用。

8.频率2.45GHz

这个ISM频率的范围为2.400~2.483 5GHz,属于微波波段,也处于UHF频段,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无线电定位服务使用的频率范围部分重叠。该频段电磁波是准光线传播,建筑物和障碍物都是很好的反射面,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衰减很大。

这个频率范围适合反向散射 RFID 系统,除此之外,该频段典型 ISM 应用还有蓝牙和802.11协议无线网络等。

微波炉/蓝牙/WIFI等都用这一频率,此外国内RFID也用这一频率.

9.频率5.8GHz

这个ISM频率的范围为5.725~5.875GHz,属于微波波段,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无线电定位服务使用的频率范围部分重叠。

这个频率范围内的典型ISM应用是反向散射RFID系统,可以用于高速公路RFID系统,还可用于大门启闭(在商店或百货公司)系统。

非常值得重视的频段,开始得到广泛应用.

10.频率24.125GHz

这个ISM频率的范围为24.00~24.25GHz,属于微波波段,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无线电定位服务以及地球资源卫星服务使用的频率范围部分重叠。

在这个频率范围内,目前尚没有射频识别系统工作,此波段主要用于移动信号传感器,也用于传输数据的无线电定向系统。

11.其他频率的应用

135kHz以下的频率范围没有作为工业、科学和医疗(ISM)频率保留,这个频段被各种无线电服务大量使用。除了ISM频率外,135kHz以下的整个频率范围RFID也是可用的,因为这个频段可以用较大的磁场强度工作,特别适用于电感耦合的RFID系统。

根据这个频段电磁波的传播特性,占用这个频率范围的无线电服务可以达到半径1 000km公里以上。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典型的无线电服务是航空导航无线电服务、航海导航无线电服务、定时信号服务、频率标准服务以及军事无线电服务。一个用这种频率工作的射频识别系统,将使读写器周围几百米内的无线电钟失效,为了防止这类冲突,未来可能在70~119kHz之间规定一个保护区,不允许RFID系统占用。

在无线产品频段管理方面这方面法规还不健全。其中2.4G在不同国家中都是免授权频段,而下面是其他不同的免费频段:

l 北美地区: 315MHZ 和 915MHZ,902~928MHZ

l 欧盟地区: 433MHZ 和 868MHZ其他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一些频段。

而目前在我国800M 和900M 频段目前已经被GSM 的蜂窝移动网所占用,绝大部分的产品都工作在433MHZ左右,315M频段是早期的无线遥控的产品的主要频段,因此在该段的无线电磁环境相当的复杂,进行无线的数据传输是不太可靠的,433M频段目前由于很多新的汽车的遥控器目前也逐步使用该频段,因此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两个频段更多的使用在传输简单数据的无线遥控上。而对于水、电、气等公用事业的计量数据采集,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释放了两个免申请的无线计量频段(470-510M),专门用于民用计量设备的无线数据传输。

网友:
按规定该用433MHz的,2楼所言有误。
在哪里何种用途该用什么频段和功率的有关法律文件我已上传到本站的下载中心里,通过我的签名档链接可以在我上传的资源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