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SP430F5529测量频率,为什么进不去中断呢?

楼主:
P2DIR &=~BIT0;
        P2SEL |= BIT0;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TACLR+0X0002;         // ACLK, upmode,8fenpin clear TAR
            TA1CCTL1 |=CAP+CCIS_1+CM_1+CCIE;                          //CM_1是捕获模式的选择
            P7DIR |=BIT1;
            P7SEL &=~BIT1;
            P7OUT &=~BIT1;
            freq=0;
            start=end=0;
            i=0;
            _EINT();
            while(1)
                {
                    P7OUT |=BIT1;
                    num=overflow*65535+end-start;
                    freq=1/num*10000000;
                    Dogs102x6_clearScreen();
                    P7OUT &=~BIT1;
                    itoa(num,string,10);
                    Dogs102x6_stringDraw(3, 30, string, DOGS102x6_DRAW_NORMAL);
                    itoa(freq,string,10);
                    Dogs102x6_stringDraw(4, 30, string, DOGS102x6_DRAW_NORMAL);
                }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P1OUT ^= 0x01;
           if(TA1CCTL1&CM0) //==捕获到上升沿==
                   {
                     if(i==0)
                             {
                             start=TA1R; //==记录初始时间==

                             }

                      if(i==1)
                     {
                             end=TA1R;

                     }
                      i++;
                   }
           if(i==2)
                   i=0;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overflow++;
          break;                          // reserved

  default: break;
  }
}

这个是主要的部分,想用7.1口输出个波试一试,但是分步调试时都进不去中断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快两天了,很着急.
谢谢帮助!

网友:
5529应该有TI提供的Example吧,你可以先测试例子是不是能进入中断?然后再测试你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为什么了,输入的方波幅值不够,之前怕烧单片机,用的3V,但至少要3.3V才能捕获。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求助,这个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
没有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为什么了,输入的方波幅值不够,之前怕烧单片机,用的3V,但至少要3.3V才能捕获。

这个我不同意啊,你说的3V方波,一定是-1.5V到1.5V的吧,所以事实上,单片机可以用的只有1.5V,注意啊,430在1.8V到3.3V都是可以工作的。不信,你可以输入一个0V到3V的方波,一定可以捕获。我也是新手,很高心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