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双串口在协议栈中怎么配置?

楼主:
CC2530的双串口在协议栈中怎么配置?在裸机上可以跑得通两个串口,可在协议栈中只有一个UART0跑得通

网友:
协议栈默认不支持双串口

网友:
那使用协议栈中的默认串口后,那再自己添加另一个串口驱动,可以吗?如果可以,请楼上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资料我看过 里面没具体介绍两个串口的同时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