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EBNECH的升压电源设计3——优化部分

楼主:
《基于WEBNECH的升压电源设计2——调试部分》的时是7月31号了,今天都8月31号了。不得不感叹时间好快啊,同时也发现自己要走的路好长啊!
    其实这件事本来早就可以做完了,只是前面一直被这样那样的事拽着。直到昨天,打算把这件事解决了,于是在X宝上买了些需要改进的器件。今天收到了,下午开始开工的。下面我就把今天的所见,所闻,所得分享给大家把。
    上个帖子的设计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效率的问题,效率值比较低,算下来只有33%左右;
        (2)负载增加的时候,压降比较大。
    这次优化的过程中,这两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都找出了症结点。
    这里先感谢下网友philips_lu ,在他的提示下,这次优化的方向主要有两个:
        (1)电感的替换;
        (2)二极管的替换。
    首先完成焊接,焊接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接着在空载的情况下,输入3.5V的电压,测量输出,值为11.9V左右。属于正常范围内,下面开始加负载,我设计的负载电流为0.1A左右,其测量值如下:

当看到这个测量值的时候,我算了下当下的效率η=(8.066×0.101)/(3.6×0.301)=75.18%;当看到这个效率值的时候我乐了,比原先的设计,效率直接翻番啊。同时Webench设计给出的效率是84%左右(如下图所示)。这个数据证明了更换了不同的电感和二极管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虽然上面的设计更改,在效率上是起到了作用,但是压降的问题好像还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了。怎么办了,于是乎我决定让它先工作一会,自己正好去翻翻资料。过了半个小时,我突然听到那边传来异样的声音。走过去仔细听,发现电感好像在叫。同时输入电流变大了。于是我把输入电压断开,将负载断开。重新上电,初始上电数据没有问题,慢慢增加负载,问题来了,到40mA左右时,电感就开始叫了。为什么了?难道是哪个部件坏了,可问题是具体哪个部件坏了呢?
    下面是分析过程:
    (1)IC会不会有问题,空载电压输入电流正常,证明IC至少没有短路问题,有输出,且输出电压是设计值,说明IC功能也正常。基本可以排除IC坏了的可能性。
    (2)电阻,这个在不是作为负载使用的情况下,一般很少出问题。在作为负载使用的时候,如果坏了的话,基本是肉眼可以辨别的烧焦样。所以在这里也基本可以排除了。
    (3)下面基本可以确定是电容、电感、二极管的问题,可具体是哪个,我也分不清了。
    如果没那个能力分析,那就踏踏实实的用最原始的方法吧,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测。首先电感开始叫的,那就从电感开始吧,换了个新的,问题依旧,接着我从二极管,输入电容,输出电容。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测,发现问题依旧,怎么回事了,这就很让人纳闷了。没有可能再坏的,难道准备要换IC了?不对啊,还有个还没更换了,就是那个Cf电容。本想直接换的,但是我觉的这个电容应该没那么容易坏了,就打开了Webench的设计方案,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下图所示)就是它的耐压要求是50V.

    当时焊接这个的时候,发现我的元件盒有这个,虽然买了耐压50V的,当时没多想,直接焊的是元件盒里的。这时我把买的电容,换上后,重新上电测试,如下图所示:

    在负载输出电流为0.1A的时候,输出电压依然保持在12V左右。再计算下效率η=(11.936×0.099)/(3.5×0.479)=70.4%,效率比刚才降了5%,但是负载输出电压压降正常了。再让它跑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看到这样的结果,还算比较满意吧。毕竟X宝上的器件,要达到Webench中设计的元器件的参数,还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有了上面的设计,下面就得分析问题了,到底是什么影响效率和负载压降的。下面是我做的验证,首先我将电感换了,换成原来设计时用的电感,测试数据如下图所示,计算其效率值:η=(11.940×0.098)/(3.6×0.487)=66.7%远大于上次的33%的效率,至少证明了电感不是主因。

    下面开始更换二极管,设计换成原来的,结果如下图所示,计算其效率值:η=(10.621×0.098)/(3.6×0.768)=37.6%.同时它的压降问题也开始出现了。比上次的数据略有提升。终于找到症结的问题了。这里二极管是导致效率和压降的主要原因。

网友:
在这里,我还对其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进行了一些改边,没有记录详细的,就直接说下结果把。
    最后总结下这次优化的一些结果:
        (1)改变二极管:ES1D    -  >IN5819(效果很明显,压降和效率,瞬间提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2)改变电感:SCB3D28 -  >CD54(有一定的效果,效率提升了4%左右);
        (3)增大了输入电容,几乎没有效果。为了不影响前端的供电,最后设计时还是把电容更改到原先的设计;
        (4)增大输出电容,有效果,效率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比较占面积。
        (5)这里最后还是在提下Cf电容,在选择它的时候也很重要,注意耐压。同时我认为它的ESR在这个效率中应该也起到一些作用,没器件,没法验证。

网友:
今天早上看了下手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方给的效率值不一样啊!

这个是进到设计里面看的图表,这个的效率值是84%;

这个是刚打开设计时,效率值为77%;

这个是手册中给的,效率值为72%;看到上面几个效率值,我到底该认为哪个是对的了????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个呀!:carnation:

网友:
是,这几个效率到底是哪个,,,

好贴

网友:
好贴,分析解决问题的步骤很详细,实践派

网友:
对比看了下,两个管子的区别;发现最大的差别在于导通压降吧;

这个是IN5819的在流经电流为0.1A的时候,其导通压降为0.3V左右;

这个是ES1D的,从图上可以看出其导通压降为0.75左右。
所以以后选这种肖特基的管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的。

网友:
哇 总比一半的效率前进了一大步 呵呵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