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心得】温度模拟测试箱 2 ---->PSoC Creator初体验

楼主:
板子听说已经发出来了,不过还没收到,估计明天才能拿到。不要紧,最近忙着其他事情,这个PSoC4的准备一直拖着。
       周末继续研究,首先要把开发软件 PSoC Creator用上。参考文档
       CY8CKIT-042 PSoC 4 Pioneer Kit Guide_001-86371_0B_V.pdf

       发现自己之前单独下载Creator和Designer然后安装地似乎不对劲。于是只好重新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下了这个exe文件
       CY8CKIT042Setup.exe
       600多M,周五花了一个晚上才下好的。

       因为上面那个Guide文档中使用的是这个IDE,所以安装试用都很顺利。

       这份Guide文档很长,不过大多数内容是在说一些暂时用不上的内容,比如说 使用不同的下载方式,例子中用的是Uart,也就是串口。

       略感可惜的是,我没有找到如何从零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application项目的教程。

      这里要注意的是。
      开始我也没留意,只是猜测。
      Guide文档中提到有对应于Kit使用的Example Project。但这些并不是在 IDE中自带的Example。这个需要自己使用下载好的
      PSoC 4 CY8CKIT 042 Pioneer Kit .rar
      安装好以后,关闭Creator,重新打开,按照guide中的文档才能找到。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熟悉怎么建立一个Project。有两种办法:
      1.如果有一个单独的完整的教程,那是最好不过;
      2.如果没有,那么就要从这个例程出发了,分析都由什么文件组成一个完整的项目;
      这里插一句。
      从这个Creator的项目组织方式来看,也许,它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去从零建立项目,因为它的例程里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所有外设的操作方法。假如真如此,那么,我是不介意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忽然想起我玩STM32的时候,其实想想,有时候也并不一定非得坚持自己从零建立。这些习惯有时要改变改变了~)

       接下来的部分,我想说一下对这个Creator的感受。

       首先,它的确与我所使用过的——实际上,我用过的IDE就那么两三种不多,但是,我在一些介绍和朋友同事的电脑里也多多少见到过一些目前常用的单片机开发用IDE,如MDK等。
       PSoC Creator的确与所有这些都与众不同。它把几乎所有一个单片机应用项目所需要用到的文档,设计过程 全都集成在这样一个IDE里,是真正的 集成开发环境!

       内容有点长了,我决定放到沙发帖里接着写。

网友:
第一个图是 workspace的截图,第二个图是 其中.cydwr下的选项卡。
从cydwr的名字来看,它应该是整个项目文件的 主文件,也就是类似于 IAR中的 eew,我们平时常叫的 ”项目文件“

我之所以特别截图这个选项卡,是因为,我发现,通过这个选项卡切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电路图上的引脚连接,甚至是可以直接看到 存储器 中的内容 以及 片子内部的部件的逻辑结构。
等等,还有其他类似的有用参考内容。

至于这个workspace,坦白说,我个人对这种源码组织方式并不算十分欣赏,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源码列表里看得出,看起来这个PSoC4的源码层次组织的比较麻烦。
它用到了.c .h以外的文件
比如.cfg 和 .inc
从后缀名可以猜测,前者是某种设置文件,后者应该是器件的底层抽象文件。

而更复杂的地方还是一个 名字叫 cy-boot的子文件夹。真希望,以后自己构建项目文件夹不需要这么多的文件支持。

不过泛泛而谈是没意义的,写到这里我都觉得很空洞。
既然已经扫完了这个文档没什么特别的,那下面就仔细按照上面提到的两个方式 来真正学学怎么做一个PSoC 4项目了。

网友:
今天,EEWORLD_PSoC4 群里,终于有个哥们收到了传说中的 KIT了。
然后和几个哥们在讨论怎么开始着手做,和要下载什么资料来着。

因为我之前看过,所以我就掺和进去了。
然后我还卖起了自己发的这两个帖子的广告。

最后聊着聊着发现,我当时写帖子都没有 当 教程写。
真是白写了,不然他们看着这些帖子就不用自己去花时间看那个了。

不过回头想想,稍微修改一下,还是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现在记录一下要增加的内容:

CYPRESS官网有一个 PSOC4 KIT的页面。
里头有很多下载资料。
然而,CYPRESS没有走出TI ST做的那些资料的毛病,依然是存在 重复,资料针对性不够明显不集中这些缺点。

而我基本上都下了都看过一遍,所以,为了不让各位兄弟浪费时间,我应该总结总结的~~~

网友:
哥没货了吗,今天刚收到板子,还不知道怎么搞,看了你了,避免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