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波纹给低到多少?

楼主:
今天刚装上MC33063(与34063一样),按图原计算的数值,带负载20欧电阻,测量波纹达50毫伏!

大家最低波纹时做到了多少?

网友:
50毫伏是有点高,
34063不是有个纹波系数计算公式,,计算一下就知道最一般最低纹波大概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观察,工作在断续模式。且反馈不稳定。

加重负载时断续模式不严重了,波纹明显减小到近30毫伏。

网友:
那么便宜的芯片,到这种程度不错了。一片34063大约才两毛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33063,两块钱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肯定很高端

网友:
呵呵,两元一块,不是真实价格,看买几个了
我们这里的电子城,买一个2元,买5个1.5元,买10片就到1元,,好像买50片就到几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4063/33063的价格是有差别的,主要是它的温度范围。
买的途径不一样也是有差别的,当然也与量有关了。

网友:
我做了个开关电源,纹波和噪声都很高,100+。
又做线性电源,出来显示这样的了~~

网友:
好像34063的纹波就是大吧?  也没见到过搞得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