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2--Lab2 KEY control LED1

楼主: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2--Lab2 KEY control LED1
材料:
MSP430 LAUNCHPAD x 1
LED1(P1.0)
KEY(P1.3)
实验目的:让MSP430 LAUNCHPAD的P1.0 Y有按键S2控制亮灭
原理图如下:
原理分析:为保持按键在没有按下时,P1.3引脚保持高电平,所以在引脚上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如果有按键按下,S2又与GND相连,所以引脚P1.3会由原来的高电平转变为低电平,由此可以判断有按键按下了。
程序如下:
/******************************************************************
  KEY control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2--Lab2 KEY control LED1
   网址: https://home.eeworld.com.cn/?action-bbs
   Autor: qinkaiabc

   P1.0 -> LED1
   P1.3 -> KEY

********************************************************************/
/*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setup()
{
  // 初始化P1.0(LED1)引脚方向为输出
  pinMode(P1_0, OUTPUT);
  digitalWrite(P1_0,LOW);//先将LED1熄灭
  // 初始化P1.3(KEY)引脚方向为输入
  pinMode(P1_3,INPUT_PULLUP);
  //INPUT_PULLUP表示内部上拉电阻
}
/*循环函数*/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P1_3)==LOW)
  {
    //延时去抖
    delay(10);
    if(digitalRead(P1_3)==LOW)//有键按下则点亮LED1
    {
      digitalWrite(P1_0,HIGH);
    }
    else
    {
      digitalWrite(P1_0,LOW);
    }
  }
}

程序写完了,编译下载,观看实验现象吧。
在处理按键相应的程序时,为防止按键抖动造成误操作,一般都作一个延时去抖处理。
延时一般都在5ms~20ms,这样单片机能够正确读取高低电平。
在程序一定要将P1.3的模式设置为输入并且加上内部上拉电阻(INPUT_PULLUP),以确保P1.3引脚的电平稳定。如果你将程序改成这样:
/********************************************************
// 初始化P1.3(KEY)引脚方向为输入
  pinMode(P1_3,INPUT);
*********************************************************/
没有设置上拉电阻的话,你会发现你写的程序和你预期的不一样。你试着用手指靠近MSP430 LAUNCHPAD的P1.3的引脚,当你快要碰到引脚的时候,你会发现LED1的状态突然改变了,你又试着靠近,LED1又变了,很神奇吧!对于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没有加上拉电阻的原因。关于这样现象,你可以查看这个帖子:是不是有点心灵感应的味道!
Msp430奇怪现象
对于"Msp430奇怪现象",问题已解决!!!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7245-1-1.html
感谢网友国产零零柒、wangfuchong 对问题的详细解答:
没有设置上下拉,是静电在作怪哦
MSP430单片机IO口用来检测高低电平时,是不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的,因为其内部有上拉和下拉。 在用作高低电平检测时,需要开启上拉或下拉。如果有效状态为高电平,则需要配置为REN为上拉使能,且配置OUT为0,即设置为下拉。如果有效状态为低电平,则需啊哟配置REN为使能,且OUT位1,即设置为上拉。 如果不开启内部上则IO可能出现不固定状态。譬如,当IO被输入高后,外部输入被撤除,但IO寄存器仍然为高。
注意:这里出现的情况是给IO输入高电平后,外部输入撤离,但是IO寄存器IN仍然保持高电平,而是用万用表量电压后,IO变为0.
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IO对地串联了一个3K电阻和100nf电容,外部输入是加在电阻和电容的连接处的。应该是由外部输入时,对电容充电,外部输入撤离后电容保持该电压。
digitalRead函数原型:
digitalRead函数用在引脚为输入的情况下,可以获取引脚的电压情况—HIGH(高电平)或LOW(低电平),参数pin表示所要获取电压值的引脚,该函数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引脚的电压情况。函数原型如下:
int digitalRead(uint8_t pin)
{
uint8_t bit = digitalPinToBitMask(pin);
uint8_t port = digitalPinToPort(pin);

if (port == NOT_A_PORT) return LOW;

if (*portInputRegister(port) & bit) return HIGH;
return LOW;
}

注意:如果引脚没有链接到任何地方,那么将随机返回HIGH或LOW。
本次实验所用到的语法请自行查阅

By qinkaiabc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2--Lab2 KEY control LED1资料下载: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2--Lab2 KEY control

【Energia开发环境】MSP430 LAUNCHPAD学习笔记2--Lab2 KEY control

网友:
真是好资料,快速上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