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飞行器要不要无线控制

楼主:
个人感觉基础部分应该是飞行器的姿态保持控制,比如悬停 、保持一定倾角等。 不知大家如何看。 [ 本帖最后由 不留行 于 2013-9-1 16:56 编辑 ]

单选投票 , 共有 147 人参与投票
4.76% (7)
74.15% (109)
21.09% (31)

网友:
估计只是一些简单应用,毕竟是第一次出四轴的题。

网友:
无线或电脑,我认为

网友:
红外接收头可能是这个上的

网友:
如果想要悬停,摄像头是必须要的,不加摄像头要悬停就得靠运气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飞行器要是没有无线控制,那怎么能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任务。

网友:
不管是用来航拍,还是用来测距或其他的用途,一旦离开了时时控制,后面估计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A:
自动控制的概念不很具体,,,笼统

网友:
还是需要无线控制的吧。。特别是调试的时候,方便很多。。。连个蓝牙芯片啊。。

网友:
楼主在这个板块发这个问题,明显是在问今年的竞赛是不是要无线控制。
其实,无线控制比自动控制飞行容易得多,按照以前题目的要求,我估计回到无线控制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哦,忘了看首帖的发表时间了。不过前个回帖还是不删了,算是对今年国赛的看法吧。

网友:
想要悬停可以加个气压计就能感知高度了 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手动为主,自动为辅吧,全自动难度挺高的,而且也难保证百分百没错误。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控制的概念不很具体,,,笼统

应该和设置导航一样吧,设置好任务、路径,途经点,每个点要做哪些事,禁飞区特殊飞行(如桥、沿河等),遇到哪些情况需要立即返回,并计算来回能量,别出得去,回不来了。
还有就是遇到问题、故障、劫持等自动报警,并发送坐标位置,自动拍照返回。等。
任务无法完成时是自动跳过还是立即返回。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任何设计需要有设计输入,才能得到合理的设计输出,没有讲需求,没有输入就谈输出,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当然,如果你想做一个飞行器,最终要考虑这个问题,哪些有飞行器实时自控,那些由外部指令进行控制。建议参考安全分级设计。如果要做穿越机,就像一般的汽车一样,玩的就是控制,那么只要不出现紧急情况(爆胎,侧滑,前车距离接近刹车极限,紧急制动轮胎抱死)那么车载主动安全系统是不需要介入的。穿越机式的控制飞行器也是同理,玩的就是手控的极限,就像车开了esp又不带差速锁,急过弯时一定会被esp拉住,玩不极限,这就是安全与玩的极限。但是如果要做的是稳定性的如拍摄飞行器,运输飞行器,那么舒适控制才是主线,那么飞行器本身自控系统要足够强大,各种控制是没有界限的,可以参考(手动,AT,定速巡航,自适应巡航,自动驾驶,自主驾驶)具体要依你的需求输入,没有什么是应该或必须的。客机设计,轰炸机,战斗机的飞控方式那绝对不是一个套路。如果你说的只是加不加无线控制,那是必须加的,至少在紧级情况下,你必须给它一个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