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不用飞控,可以吗

楼主:
本队准备不用飞控,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让用飞控,用了飞控那还需要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有帖子上说,不用飞控,很难控制四轴飞行

网友:
估计就是考你的控制算法了。用了飞控,你直接用控器遥控了,还比什么。。

网友:
不用飞控有几个能让飞机飞起来

网友:
飞控肯定可以用

不要飞控这几天时间很难把飞机飞起来,也不可能用遥控器控制的,用单片机控制自主飞行的话就更困难了,所以说四轴现成的就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组尝试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控板太贵了

网友:
无控的话,受风及自身因素的扰动就会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