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幅放大?

楼主:
想问问大家,我现在想要一个反相输入的放大电路,放大一个较小的正弦信号(几百mvpp),但是这个正弦信号比较不稳定,vpp会从一两百mv到五六百mv波动,但是我想把它放大以后,使输出的信号vpp十分稳定,例如稳定在3v,请问该如何设计电路?  希望老师们给点建议和思路,我是个菜鸟 啥也不懂。。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限幅必然会产生失真(切峰),估计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可以考虑自动增益控制(AGC),不过自动增益控制对幅度的突然或者很迅速的变化也无能为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幅度的变化倒是不会很频繁,是比较缓慢的变化的      恩 我也想会切峰的问题   我在想 如果把它直接增益到那种方波 或者那种梯形波, 能否再把它转回正弦波形?

网友:
你的输入幅度不确定,而放大器固定放大倍数的;输出肯定也是幅度变化的;不管你做何种变换返回的肯定也是与输入波形相关的!也就不会达到你所谓的稳定的3V幅度输出!2楼说的自动控制增益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峰后显然是近似梯形波。
要想恢复成正弦,可以,但正弦波形幅度要随频率变化,结果仍然不能稳定幅度。

网友:
该信号的频率稳定么?对相位是否有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恢复成正弦波呢? 低通滤波吗 还是?     我主要是想让输出幅度稳定在一个我需要的vpp上呢  请问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信号的频率 在使用中 会缓慢的增加或者减少 变化不会特别迅速的    而且  这个几百mvpp的信号   频率范围 不会高于2khz的
相位的话无所谓的      同相反相,或者是差一点相位   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用AGC放大或程控增益放大即可,特别是有控制器时,用比较器或AD配合程控放大最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主要是想让输出幅度稳定在一个我需要的vpp上呢  请问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在2楼已经说过,可以考虑自动增益控制(AGC)。
当然,有控制器时,按照9楼方法更方便。

网友:
首先要看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如果不讲信号是干什么的,采用的方法有可能是无效的。

1、如果是正弦波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可以使用限幅,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二极管。
2、如果此“正弦波”包含有调幅信息,应该使用AGC,
3、如果此“正弦波”包含有调频、调相信息,可以使用方法1。
3、如果此“正弦波”为象键控等的数字信息,请使用方法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     这个AGC  有什么好的芯片可已推荐吗?  还是说需要我再自己设计一个电路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信号呢就是40khz左右的正弦波   主要是一个小超声探头接收回来的信号   里面不含有调制信息 是很单纯的正弦波的   就是有的时候  工作环境改变 会影响的他的vpp   于是我想要  即把它放大 然后 又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 总是输出在一个稳定的vpp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这个ACG还真是不了解呢   看了几位的建议   我查了一些资料 也没看出什么头绪,请问是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
我一惯反感不管大事小事都用 “芯片”  来解决,这样做是把技术问题交给“芯片”了,自己还是干技术的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    我是初学者,确实不太懂。。       所以想问问看有木有这样的,。

网友:
你需要的是稳定的振幅,可以从振荡器那里着手。我记得学过的教材里有关于振荡器稳定幅度的措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AGC电路需要自己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想法完全错了,接收超声回波信号根本不用什么AGC或其它严格控制信号幅度的电路,最终该信号是要转换成数字电平的,通常的做法是经前级适当放大后送入比较器转换成方波,然后送MCU即可。
初学者务必说清楚应用要求,否则钻入牛角尖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

网友:
恩 我明白的  可是 我需要对接收到的回波信号进行一些混频处理  然后由于后面电路的一些限制  只有当它的vpp稳定在某一确定值时,可以达到使用要求  所以就想问问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加一个乖法器就可以了,精密整流,估好输入信号的幅度的最大变化率多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你的信号不带有信息,切峰也可以,只要做好带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