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让MSP430通过耳机接口与手机通信?

楼主:
上个话题跟大家商量了让MSP430 和智能机通信的各种方法,
mdq123网友做了很好的总结:
方案:
1、蓝牙
2、再造个手机——GSM价格有点凶
3、耳机接口,没试过。
4、wifi

既然绝大多数人没有试过用通过耳机接口通信,我们就来想想怎么用MSP430通过耳机接口与智能手机完成双工通信。

大家知道耳机接口的信号线是怎么定义的吗?

网友:
这个确实很质量的贴子。学习到了。之前也一直想这拉卡拉的怎么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工作的:
1、手机端有一个APP
2、APP主要负责语音信号的发送,接收及处理

3(手机向430发数据)耳机输出固定通过运放处理后给430AD端口,430进行处理。
4(430向手机发数据)430DA输出口接运放处理后给到耳机耳麦接口,手机进行处理。

网友:
现在不是有手机上用的那种刷卡器吗,可以参考一下它们的设计思想,我觉得手机端肯定是要有一个APP的

网友:
版主可以看一下这个拉卡拉刷卡器的原理,应该会有帮助
http://blog.csdn.net/kimmking/article/details/8712161

网友:
再看这一个,讲到了一些和单片机通信的原理
http://www.gikiosk.com/serviceshow.asp?id=195&sid=18

网友:
标题

楼上的资料不错!!

网友:
忘了,好像论坛有一个帖子说苹果耳机在其诺基亚手机上不能用的问题,线控耳机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可以用手机作为按键来控制msp430电路板,
也许可能使用按键音,msp430进行DTMF解码(或者直接用DTMF芯片)

网友:
能做成实际的板子就亮了,,,

网友:
手机上专门的APP通过左声道发射固定频率的正弦波,频率选择有讲究,需进行阻抗匹配以求最大能量效率,控制板整流升压,作为系统电源,右声道作为手机发送往控制板数据的线路,mic作为控制板往手机发送数据的线路,这样就ok。当然这里面还有好多细节,比如电源方面的能量收集,低压升压。还有通信方面的数据编解码,控制板解码可以利用单片机的串口。我们实际东西已完成,就是微型升压变压器目前国内价格有点高,整体成本下不来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上面的两个插头,白色的就是苹果的,和通用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句句切入要点

网友:
感谢4楼的资料

昨天还在网上搜资料,都木有搜到,感谢4楼分享的资料啊。

网友:
想多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版主,这个东西我看到身边的人已经做过了类似的好像,用的是MSP430单片机,然后FSM调制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ngo!我正要介绍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