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介绍机械电视的书籍?

楼主:
有没有介绍机械电视的书籍?

网友A:
先给讲讲什么是机械电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讲讲什么是机械电视呗,,

版主,就是第一台电视机。。。

网友:
用机械做个框子,真人去里面现场直播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书籍可能不大好找,技术史类书籍当中可能会涉及。
我只知道英国曾有人使用两块钻有很多小孔的圆板,小孔排列在一条阿基米德螺线上,发送方和接收方的圆板同步旋转。发送方发送的是通过小孔的光通量信号,接收方将此光通量信号还原。据说只有24线水平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书籍可能不大好找,技术史类书籍当中可能会涉及。
我只知道英国曾有人使用两块钻有很多小孔的圆板,小孔排列在一条阿基米德螺线上,发送方和接收方的圆板同步旋转。发送方发送的是通过小孔的光通量信号,接收 ...

恩。我很好奇,这样的光通量信号 当时是怎么转化成电信号再转化成光信号的,似乎和电子电视很不同。。嘿嘿。。。想取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通量信号与后来的电子电视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已经有了光电管,是用光电管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

网友C:
区别就在于“扫描电路”,祖宗是机械式的,后辈是电子式的,但思路一样,所以有继承关系。

网友:
摄像端光到电的转换,显示端是电到光的转换

挺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通量信号与后来的电子电视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已经有了光电管,是用光电管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

他的24线,就是24个孔咯。

我看到图了,是一个孔扫描一个弧形的行。为什么不是扫描一个点?扫描一行,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就在于“扫描电路”,祖宗是机械式的,后辈是电子式的,但思路一样,所以有继承关系。

也问一下,我看到图了,是一个孔扫描一个弧形的行。很多歌行连起来就是画面。

可为什么不是一个孔 扫描一个点?一瞬间,扫描一行,怎么做到的?  电子枪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扫描,也是一行一行扫描的,并非一点一点扫描。
电子扫描,是一个光点(其亮度在扫描过程中对应于扫到的点随时变化)自左向右扫过屏幕,然后很快回到左边,扫描下一行。
机械方法扫描完全相同,一个孔在旋转板上当然是扫过一条圆弧线,扫到最右边后即开始由下一个孔扫下一行,所以需要多个孔,而电子方式扫描只有一个电子枪(黑白电视)。

为使图像连续,人眼不会感觉到闪烁,每秒至少要50帧(一帧是扫描完毕屏幕上所有的点)。中国电视标准为625行,那么1/50秒内要扫完625行,行扫描频率为50*625=31250(Hz)。这个频率连电子电路都感觉有些困难,所以采用了隔行扫描,即某帧扫描1、3、5、7……行,下一帧扫描2、4、6、8……行,这样才把行扫描频率降到15625Hz。
这样的高速度,对机械方式来说根本办不到。通常电动机不过每分钟几千转,高速电机每分钟一两万转,折合每秒不过几百转。所以机械电视只能达到几十行的清晰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扫描,也是一行一行扫描的,并非一点一点扫描。
电子扫描,是一个光点(其亮度在扫描过程中对应于扫到的点随时变化)自左向右扫过屏幕,然后很快回到左边,扫描下一行。
机械方法扫描完全相同,一个孔在旋转板上 ...

多谢!!您说的后半段我彻底明白!!

前半段的按您的说法我也基本懂,可不是彻底明白。(我自学的小白,基础不好,很多不懂。嘿嘿)
有比较好的书,仔细介绍 信号转换基本原理 和 扫描具体实现方式的吗不?

1、基本原理:比如 一条弧形的光 一行扫瞄过来了以后,怎么存储为连续的电信号,电信号如何还原成光信号光图像的。
2、 扫描具体实现方式:就是比如 使得 电子扫描做到扫的那么快那么准确的方法。

网友:
这种原始的电视技术,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找一本电视原理方面的书,特别是1980s出的关于电视方面的老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找一本电视原理方面的书,特别是1980s出的关于电视方面的老书吧。

我就是自己找不到。。。您要有可以介绍一下。我自己再找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纸质书我有,当年就是看着书装电视的,但书不在我现在待的地方。电视原理方面的资料应该可以在网上搜到,耐心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纸质书我有,当年就是看着书装电视的,但书不在我现在待的地方。电视原理方面的资料应该可以在网上搜到,耐心找找吧。
哦哦。。。我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