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9-02):
MSP430G2452的AD转换问题
MSP430G2452在使用AD转换和模拟比较器时需要将VREF+、VEREF+接DVCC 。VREF-、VEREF-接DVSS吗?

网友A:
您好,这要看您选择的参考源了,可接可不接。如果选择电源做参考就可以不接,如果选择内部基准或者外接基准源,则需要接电容或者基准源,具体以datasheet和user's guide为准,本人只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