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先清零然后再按位赋值,直接赋值有什么漏洞吗?

楼主:
请问为什么先设置T0CON的TMR0ON位为0,然后又在结尾单独按位设置了TMR0ON置一呢?直接设置为T0CON = 0b10001000会有什么漏洞吗?

网友:
是不是TMR0H和TMR0L要在停止定时器的时候才可以访问,如果没有这个要求的话,应该是可以一次性赋值的。

网友:
我把那个改成了一次赋值之后发现对程序运行貌似没有什么影响,我又查了查其他程序也发现了这种先都直接清零然后又单独把其中一个位置一的,比如这个程序段,是不是这么设置有什么好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