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区域同时存在多个zigbee协调器网络时,终端如何选择加入那个一网络?

楼主:
今天有个客户买了两套zigbee设备,但是问题来了。他把两套设备的协调器都打开建立完网络后,打开终端结果终端都加入了同一协调器网络里了。由于设备要批量,如果为每一套设置一个pandid或其他的能区分的参数的话不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谁知道该怎样处理。

网友:
这是一些大神在群里的回答,但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雷舰(543702636)  11:24:46
求大神指导当有多个协调器存在时终端如何选择加入哪个网络?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27:50
如果你知道多个协调器的PANID和CHANNEL,你就在程序中设定某个的PANID和CHANNEL就行。
雷舰(543702636)  11:28:27
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买了一家的设备,同时我邻居也买了同一家的zigbee设备
我的设备会不会加入到他家的网络里?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29:09
其实有一个API可以运行和禁止入网的,问题是需要知道加入设备的地址,但是这个地址是动态分配的,所以那个API只能做允许入网和不允许。
很有可能
雷舰(543702636)  11:30:02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能像wifi路由器那样就好了
雷舰(543702636)  11:31:03
我可以搜热点然后输入密码加入
这样双向验证
既不会加错网络
也能保证有密码的设备才能加入
有没有类似的解决方案
指导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好久了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2:23
你去论坛发帖
kata(399368278)  11:32:27
PANID不一样不会加错,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2:27
晚上回答
雷舰(543702636)  11:33:09
可以你买了同一家的产品,你邻居也买了同一家的产品。这样他的panid会不同吗?
如果不同的话,厂家为每个产品设一个panid,但是panid总共就65535个
他的产品总会有重的
而且他设成不同的开发成本比较高啊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4:09
你还有信道呀
不是有16个嘛
而且,一栋楼也不见得有这么多个点呀
kata(399368278)  11:35:10
还有AES密钥不一样,EXT PANID不一样,要么厂家产品没作好,
雷舰(543702636)  11:35:41
可是为每个产品设成不同的参数,岂不是很麻烦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5:46
呵呵,我正好也想说,被kata说了
雷舰(543702636)  11:35:50
厂商会这么做吗?
比如我买了个支持home automation的网关
按理说一般出厂的时候panid会设成ffff

雷舰(543702636)  11:36:58
第一次运行时,会自动选一个panid
小将<xlxp1986@163.com>  11:37:06

雷舰(543702636)  11:37:09
然后我有买了个灯
这个灯肯定也不会预支panid吧
同时我邻居家也有一个网关
会不会我的灯就直接加入他的网关了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7:53
你这样的问题太经典了,快去论坛发吧。以后就消失了。
雷舰(543702636)  11:38:01
那个论坛
?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8:11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172-1.html
kata(399368278)  11:38:21
和蓝牙一个道理,使用前要配对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38:21
你去从那里看到这个群的呢?
雷舰(543702636)  11:38:45
怎么配对啊?zigbee设备又没有界面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40:07
你自己做呀
雷舰(543702636)  11:40:17
怎么做啊?求指导
孤星逐月 (1294857072)  11:40:42
你去发帖吧。
雷舰(543702636)  11:40:49
好吧
kata(399368278)  11:40:54
同时按下匹配按钮,也可以预编程,或者后台设入
雷舰(543702636)  11:41:40
你的意思是说绑定是吧?

网友: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最好不要同时启动两个网络,你可以让两个网络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不然很难解决这个办法。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请教经验。比如有多个网络同时存在,一个网络中只有一个协调器和一个终端,同一个网络中,外部条件同时给协调器和终端给与网络号,让其是一个网络中,可能外部条件改变、同一个网络中的协调器 与终端都跟随这个外部条件或者命令改变网络号,使其根据外部条件组成同一网络。简单来说:有协调器1、2、3、4、5号,终端a、b、c、d、e号,可以通过外部条件来组合任意一个网络,即比如初始时:通过串口同时改变是协调器1号与终端a组合网络。然后,终端a号现要改到与协调器2号组成网络,通过外部条件来改变终端a与协调器2号

网友:
PANID区分下还是要的
至于怎么改,可以用网络改
默认panid组网之后统一改

网友:
你可以让协调器上电的时候不允许终端或者路由节点加入网络,只有你协调器按键按下的时候,才开启一分钟的时间让路由或者终端节点加入网络(有相应的函数),过了一分钟后不允许节点加入,直到下次再次将按键按下才允许加入网络,这样的话,你邻居家的设备只有在你按下协调器的时候才会串到你的网络里,这种情况也基本不会发生,因为你邻居家的设备也不会一直不加入他自己家的网络来一直等着你的这一分钟入网,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预编译NV_RESTORE,这样就记住网络了,如果你想把你的设备给别人用,你就在每个设备上加个按键,长按恢复出厂设置,清除NV_RESTORE记录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