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F-5DN1光电开关与P521光耦 各位大神来救小的一命啊!

楼主:
我的设想是用E3F-5DN1光电开关驱动P521光耦。  光电开关是NPN 常开  接12V电源,光电输出串接1K电阻到P521 输入1脚,1\2脚又并一个10K电阻到地。现在情况是光电输出线不与P521连时都是正常的,没物体遮挡输出12V,有物品0V,指示灯亮。.但是一接P521时,没物体遮挡输出3.06V 而且指示灯亮着!!,有物品0V,指示灯也亮,但比没物品亮度更高一点。光耦输出也不对啊,分别是0V, 1.1V.
图如下  求大神指点解救菜鸟。

网友:
你这样不亮才怪,一直保持一个回路允许电流通过哪有你这样的接法的,你那个IR2和Or2是要分压还是怎么地,没看见你的指示灯,目测光电开关的有输出灯就亮,你这样一直有输出肯定一直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电开关指示灯是自己带的 ,    没物体时不亮,有物体时亮, 求大神再指点,是要有自动断开光电输出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接12V继电器,光电开关指示灯就是正常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光电开关  23脚接10K
Qr2不接了

光耦输入正串电阻接到+12
光耦输入负接光电信号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谢谢你,后来发现OR2没什么用, 光电开关有点问题换成其它光电开关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谢谢你,后来发现OR2没什么用, 光电开关有点问题换成其它光电开关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