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C28019问题

楼主:
我用UCC28019做了一个PFC,电流较大时,在尖峰发生震荡,这是什么原因呢??
波形如下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
少年 你需要在整流桥后面加电容滤波

网友:
我加了一个2.2uF的电解电容啊

网友:
同学 我用UC28019出不来8脚出不来方波,你知道怎么解决吗,件没坏

网友:
8引脚就是不出波,,不知啥原因呢??

网友:
ucc28019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呀?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