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收到一组数据   比如 00   32  22  22  的浮点数,我怎么将它还原成一个浮点数数字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先得弄清楚发送的时候是怎么发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收到的是别人单片机发送过来的数据,这里不管他怎么发送

网友:
那你知道他发的是几吗?要是知道的话可以根据显示的值推测出他发送的方式,然后再反着解码出来。
要不咋闹呢。你说是吧,单片机也不会发小数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了

咋解决的啊?我还不知道呢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 A[4];
                        把四个字节的浮点数放入数组中
          unsigned char A[4]={0x00,0x32,0x22,0x22};
        float *datapt = (float*)A;
      float data = *data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