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产生的信号 能控制相位吗? 并且怎样实现 信号正交

楼主:
据说 今年需要正交信号,用AD9851 怎么实现呢? 请 高手 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问了一个学长,他说 得 用锁相环,貌似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听说是做什么高频锁相环,还专门查了很多资料,可是总感觉智商有限,不太理解,哎,酱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们也是 做高频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老师叫我们不要接触高频的,因为学校仪器不好,可我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的信号,如果是高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学校 貌似 也只有 两组 做高频的,仪器倒不是问题,但 的确不容易调,老师们也建议不要做高频,但是我的指导老师 只能带高频的,S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好好加油吧,希望有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两个AD9851,做在一个板子上,共用一个晶振。然后将其中一个移相90度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可是买了的板子 都是 焊好的啊....

网友:
见附件,最主要的是程序做好控制。

网友:
见附件,最主要的是程序做好控制。

同步多个基于DDS 的频率合成器.pdf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 我先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吹下来嘛,自己再做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