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CC2541 SensorTag 开发套件准备怎么玩?

楼主:
大家CC2541 SensorTag 开发套件准备怎么玩?大家有支持蓝牙4.0的设备么?
玩这个都要具备些什么条件?
能不能说说帮了解了解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
目前支持BLE的最多的就是IPhone 4S或者5 ,不过如果开发程序还得付开发费99USD,Andriod系统也可以,不过支持4.3还不是很普及;
我想可能买个USB dongle可能最佳办法,还得买个仿真器才能调试程序。

网友:
看视频上需要仿真器和IPhone 4,CC2541 SensorTag 虽然便宜,但如果不是专门做蓝牙的,买了也用不多

网友A:
硬件是成品,不能拆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读iso的源码,找到通讯协议。然后在买个1,2十块钱的蓝牙传输模块,或者直接在安卓机上做开发

网友:
把I2C线割开    挂别的控制器  Sensor TAG的  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成品,不能拆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读iso的源码,找到通讯协议。然后在买个1,2十块钱的蓝牙传输模块,或者直接在安卓机上做开发
一二十块钱的蓝牙模块?
支持4.0的?

顺带问问大家这个蓝牙开发调试起码要具备什么调试编程工具,需要多少米?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需要CC debug的工具,没记错的话里面就是个C8051的单片机吧。
Dongle需要支持4.0的,我在淘宝上找了CC2540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KBI&id=19160073604&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不支持的,4,0好像才刚刚出来。我是看到有蓝牙转uart的模块。可以方便的把单片机跟手机等智能设备互联

网友:
4.0的蓝牙低功耗,倒是想了解了解,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成本,开发套件之类的也要不少钱吧?

网友:
这个CC2541 SensorTag 开发套件的硬件电路图以及指导手册文档在哪里?

网友:
都是小器件,拆卸也难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是刚拿到,我的nexus 3升级到4.3了,但是还是不能用ti的andriod软件,是不是低功耗蓝牙不光协议,还要硬件支持啊,这个刚看还不清楚,有知道的回复一下啊。还好手头有ipad mini可以用,现在这个要是能做出来个计步器的应用的话,感觉还不错,不光开发可参考,也更实用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买这个,所以才问问
好多是什么LGA封装之类的,用风枪能拆么?

网友:
风枪能拆下的,就看技术了。你想用其中的传感器?说实话如果零买器件都值7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