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28335,lcd12864,带字库,怎么显示变量

楼主:
请求高手指点:
我的显示子程序是无符号字符型的,变量是无符号整形,强制转换后,报错:参数类型矛盾,,,,求解怎么用lcd显示变量,,,,万分感谢
void WriteCmd12864(Uint16 cmd)
{
  //  Uint16 i=5;
    RS=LOW;
    RW=LOW;
    EN=HIGH;
    LCD_DATA=cmd;
// while(i--);
    EN=LOW;
}
void WriteData12864(Uint16 dat)
{ // Uint16 i=5;
    RS=HIGH;
    RW=LOW;
EN=HIGH;
    LCD_DATA=dat;
// while(i--);
    EN=LOW;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子程序
{
while(*hz != '\0')
{
  WriteData12864(*hz);
  hz++;
        delay(2);
}
部分主程序:
fif=num*fs/N;
  R=c*fif/(4*Ban)/fm;
  R=R*10;
  shi=R/10;
temp=uchar(shi);//加了强制类型转换后,调用显示程序依然报错???、
  ge=R%10;
..........
WriteCmd12864(0x80);//往第一行写
delay(5);
DisplayCgrom(temp);//这一句无论怎么写都报错,类型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制转换是“(uchar)shi”,不是“uchar(shi)”;
DisplayCgrom(temp)!!!  你的意思是DisplayCgrom(&temp)吧!

网友:
void DisplayCgrom(uchar *hz)
//定义的形参是地址

temp=uchar(shi);
DisplayCgrom(temp);//传递的实参是数据。

所以错误是必然。

网友:
大家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

网友:
嗯,灰常感谢一楼二楼, 指针我得好好看看了。程序不报错了,但是变量还是不显示,而文字显示正常。。。这不是这样子显示变量不对呢
extern uchar C[]={"目标距离"};
。。。。。
WriteCmd12864(0x88);
delay(5);
DisplayCgrom(C);
WriteCmd12864(0x98);
delay(5);
DisplayCgrom(&temp);

网友:
char  ASCIITable[] = "0123456789";

DisplayCgrom(&ASCIITable[temp/100] );           //显示百位
DisplayCgrom(&ASCIITable[(temp/10)%10] );    //显示十位
DisplayCgrom(&ASCIITable[temp%10] );           //显示个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ltbytyn版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运行以后显示的就是0123456789,怎么改都不行,
先用了gcvt()这个函数,但CCS的stdlib.h中没有定义这个函数,自己声明了一下,还是说这个函数没有声明,不知道是不是我定义的有问题。
最后用sprint(s,"%.f",R),实现显示了
忘了即使回帖, :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仔细看你的函数,刚发现上面确实写错了。应该是下面这个样子。
WriteData12864(ASCIITable[temp/100] );           //显示百位
WriteData12864(ASCIITable[(temp/10)%10] );    //显示十位
WriteData12864(ASCIITable[temp%10] );           //显示个位
使用sprint(s,"%.f",R),还是很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se: 谢谢

网友:
求解,我也遇到同样困难,我想用LCD1602显示秒表,怎么才能把变量在字库里面取字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