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国家的创新项目,关于zigbee串口通信和数据库方面的问题,求各位指教

楼主:
各位好,小弟我今年正在做一个国家创新项目是基于zigbee网络的智能停车场,现在zigbee网络方面已经搭建的差不多,现在正在编写上位机程序,老师给我的建议是 用VB加数据库,在vb编写的界面程序中显示出各个zigbee终端节点所采集的控制信息,我想请教一下,zigbee的串口通信如何于数据库进行连接,另外vb中 关于串口通信的类和ado,net各自的用途是什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VC的MFC做过,但是感觉VB应该和VC差不太多吧,就是串口控件。
比如说设置以下:
UpdateData(true);
        m_MSComm.SetCommPort(PORT);   //初始化端口
        m_MSComm.SetInBufferSize(1024);  //接收缓冲区
        m_MSComm.SetOutBufferSize(512);  //发送缓冲区
        m_MSComm.SetInputMode(1);   //读取二进制格式的数据
        if(!m_MSComm.GetPortOpen())
        {
                m_MSComm.SetPortOpen(true);
        }
        if(m_MSComm.GetPortOpen())
        {
                SetTimer(TIMER1,1000,NULL);//安装定时器,并将其时间间隔设为1000毫秒----------->定时器初始化~~
        }
        m_MSComm.SetSettings("57600,n,8,1"); //设置波特率等
        m_MSComm.SetRThreshold(3);  //接收到一个字符就触发OnComm事件
    m_MSComm.SetInputLen(0);  //读取缓冲区内所有数据

void CZigBee_PCDlg::OnCommMscomm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static UINT uintid;
        static int inttemp;
        char stringid[6];
        char stringtemp[6];
        //static int arrylen;
        long i=0,j=0,l=0;
        int len;
        int flag;
        char rxdata[1000];
        //arrylen = 0;////////////////////////////////////初始化?????
        static BYTE arr[10];

        if(m_MSComm.GetCommEvent()==2)
        {

                //以下接收串口数据

                variant_inp=m_MSComm.GetInput();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for(i=0;i                 {
                        safearray_inp.GetElement(&i,&rxdata);
                        arr = *(char*)(rxdata+i);
                }
        }
}
这是部分函数,具体自己进行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