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9851怎么特别不稳定?

楼主(2013-09-03):
我的AD9851怎么特别不稳定?
我的AD9851模块在网上买的,单片机的程序不改,只是开关单片机的电源,出来的波形有时候是正确的频率,有时候是45M左右。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求大神解答!!!
程序
开关
网上

楼主:
!!!!
顶一个!!求帮助

网友A:
我猜是代码写的有问题,可能有时候控制字写入正确,有时候错误。所以时好时坏,该进一下代码。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买的ad9850模块,原带程序,原带接线,直接不出来波形。

网友C:
我们按照网上搜的原理图做出来的板子,完全可以啊。串行和并行也可以程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换了个单片机板貌似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