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单片机的IO口问题

楼主:
大神求助,我想问一下,在使用pic16f690这个单片机的时候我想让RA4和RA5都当作普通的io口使用,我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
#define BIT3 0x80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TRISA &= ~(BIT4+BIT5);    //RA4和RA5设置为输出模式
ANSEL &= ~BIT3;    //ANS3设置为数字IO

网友:
输入:设置TRISA4=1;TRISA5=1;
输出:TRISA4=0;TRISA5=0;

不过RA4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3楼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