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这么高的概率,竟然还扣我金币?

楼主:
这次中秋芯币大换礼活动,大家抢购异常活跃。
这两天单元楼下有住户搞装修油漆味太重,所以大部分时间跑出去钓鱼去了。不过自己芯币也太少。
但是好像看到有帖子说有什么级别打折的,所以就试了试兑换放大镜台灯那个,提交过后竟然发现如这个帖子的现象:咱们论坛有42亿个焊接用放大镜,不信自己看去
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正好有别人和我在同一时间都进行了兑换(为零了还可以兑换出现负数这样的简单bug应该不会发生吧?),因为我看帖子好像有人也大约在我兑换的那个时间也兑换了剩下的一个换放大镜台灯。,要在对于电脑来说是在同一时刻得多大的概率呀?相当于中彩票了吧?所以我跟eric_wang开玩笑得既然已经统计我了应该真的给我一个吧。当然也不一定是我,也许还有其他人例如三个人或者更多大约在那个时刻兑换到导致现象发生的可能是其他两个人而不是我。
当然也可能就是简单的为零了还可以兑换出现负数,不知道谁试过?
顺带能不能说说真实的到底是什么bug?

现在的还有个问题,我的芯币是不够的,也许要是真有打折的话可能够。如果不够,为什么还让我兑换并且提示提交成功?
就算是芯币不够提交不算数,也不能不告诉一声就扣我的金币59元呀?就是叫我花59元在淘宝之类的我还不一定买呢
当然,金币也是论坛的,无所谓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
刚刚论坛提示7个短消息,打开一看
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折之后芯币不够,所以就扣你金币了。当然,我应该事先通知你的,这是我的失误   刚刚给30多个网友核对地址、信息下单完毕。稍等片刻,你的金币还要按照折扣重新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速不好点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的,反正也是为了热闹。再说金币也是你们论坛给的。

顺带问问到底是什么具体bug呀?
我的意思是说开点玩笑,如果我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的概率,很难见到呀,论坛说什么也得免费送个。
这个概率太难了,如果是某种可能的bug(我没仔细想,也许不可能)。不含任何讽刺的意思,bug也常见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分析的很对,我从后台看,昨天21:23分有人和你同时提交了订单,所以产生了这个bug,不过我们已经修复了。以后多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哦!欢迎提建议和意见。

网友:
呵呵,,那个时候,俺也想兑这个灯,,看了还要42亿个台灯后,,,不兑了
上午忙完过来看的时候,为0,

网友B:
晕,竟然能同时提交,结果把程序给搞爆了,这概率……

买彩票去吧,买了彩票把号码公布一下,大伙儿也跟着沾沾光!

网友:
    下次还会有那个台灯的,放心吧 !昨天那个数字 1楼链接里已经有了解释。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特别是wstt 让我学到了这个新东西,原来这个诡异的数字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下班我也去买一张,就买这个数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次,下次,我看看最近能不能找到更好的

网友:
很久没来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竟然能同时提交,结果把程序给搞爆了,这概率……

买彩票去吧,买了彩票把号码公布一下,大伙儿也跟着沾沾光!
我说的不一定对

我以为是类似于并发处理线程安全要互锁之类的,就像msp430里有时候要用到volatile一样。没仔细想,很可能不一定对,不一定是这种现象。

我没仔细想。也好像确实那段时间(应该至少以分钟计)有人也兑换造成了我随意猜想是否可能是同一时刻提交的缘故,再说照理说一般程序中不会不考虑为零不能再兑换数量再减一的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