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害我

楼主:
今天钓鱼回来(这两天楼下单元有住户装修用带气泵的喷涂,油漆味太大,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把一些窗户关了出去钓鱼),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发现指示灯不对,经检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内部的连接插头变插反了,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因为好像以前充电的时候我应该都看了一下指示灯的。钓鱼的时候电动自行车放在路边离我钓鱼的地方有三十米左右。
好在充电器是防接反的那种,否则充电器肯定就报销了,尽管我可能会可能修好。

可恶呀可恶

网友A:
插反也能插进去?还是电动车厂设计时考虑不周,,,

有的车充电插头插反插不进去,,尽管电路也有防反接。只是有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反也能插进去?还是电动车厂设计时考虑不周,,,

有的车充电插头插反插不进去,,尽管电路也有防反接。只是有的哦,,

是我说的不清楚,是内部的连接插头,是可以反插的,只不过扣不上罢了。正常方向是可以搭扣扣上的。
我的电动自行车是我妹妹淘汰的,穷人我就让让给我了。坐垫坏了,所以索性我把外壳全部拆了。由于可能要改装,所以就能装回去的地方我也没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车也太个性了

网友:
这车座绝对独一无二

网友:
DIY的太个性了。回头率过高引起的吧?

网友B:
这车超有创意,不怕大杠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车超有创意,不怕大杠会断?
大杠断不断和外壳没有关系,原车就是这样的支架主架构,我又没动。人家都说架子还可以,蛮结实的,钢管厚度可以。有前后减震,应该可以吧。我也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车也太个性了
穷人就穷日子过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这样也可以正常用

网友:
这个车子真心个性

网友:
支持DIY,不过安全措施的有保障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车超有创意,不怕大杠会断?
其实恰恰有利于观察大杠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这个,先想想是不是本来就这样或者自己不小心弄反的,如果确定不是就有可能是别人恶作剧,需要注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得罪什么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先想想是不是本来就这样或者自己不小心弄反的,如果确定不是就有可能是别人恶作剧,需要注意啊
不可能是自己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得罪什么人了吧
没想过

要说是有,那大概就是被我谩骂讽刺的贪官污吏们了

估计这件事情就是有人使坏想让我一时走不了估计

网友:
这车太霸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