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机咋解锁啊? 电机不转啊

楼主(2013-09-03):
好盈电机咋解锁啊? 电机不转啊
求助
电机

网友A:
“解锁” 不是对飞控来说的吗,,你用的什么飞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 我的无刷不转啊 我给500Hz 50%的PWM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是50HZ,1MS~2MS的占空比吧,,我用51驱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