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滚轮鼠标里的光电对管和一般遥控器上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有现成的接受管

看到老旧鼠标里有对管,不知道发射和接受的管子参数怎样?和一般电视机上用的有什么不同?能用在一定距离(例如两三米)的方式上么?

常见对管的参数都是多少?特别是接收管的静态电流一般是多大?主要是考虑到低功耗

网友:
没有测试过,具体参数不明确,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之前有一款鼠标发射管不亮了结果我就拿了一个普通的红色发光二极管,结果神奇般地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这要看波长是否相同,红外的肉眼看不见,如果是可见光就肯定不匹配。不过用分立的光电管代替一体化接收器要自行搭建放大和解调电路,成本反而高了,不如去买一体化接收头,很便宜的。